测到的电机正弦波电流有尖峰正不正常

楼主(2015-05-11):
电机运行时用示波器测到电机三相正弦波电流有尖峰,如下图,突然想到电流不是不可以突变的么,这测试到的正不正常?

网友A:
是电压还是电流?示波器电流咋测试呀,真心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压还是电流?示波器电流咋测试呀,真心学习一下

是电流,有专门的示波器电流探头来测。

网友B:
电流探头不也是将电流转化成电压来测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探头不也是将电流转化成电压来测量吗?

这个是示波器内部处理的了,我测试时只要把要测的线夹在中间就可以了。

网友C:
你看到的是噪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到的是噪声吧。

是说这是探头带来的噪声,实际电流波形并没有这些毛刺,并且用芯片AD口采样时也不会采到这些毛刺的,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压还是电流?示波器电流咋测试呀,真心学习一下

电流探头  霍尔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压还是电流?示波器电流咋测试呀,真心学习一下

有种东西叫电流探头

网友D:
是变频器驱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变频器驱动的吧?

~~~是的~~~

网友:
有尖峰就很正常了,呵呵
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