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合作:RJ45有线转WIFI通信定制

楼主(2015-05-11):
我有一朋友,想在一个监控系统中集成这样一个功能:
现场网络数据通过RJ45网络传给需要定制的设备A,然后通过WIFI无线方式将数据加密传输给定制设备B, B解密后将数据通过RJ45输出。
A与B之间的通信要可靠加密,通信协议最好是自定义格式,这样当别人即使破解了WIFI密码获取到相应数据也不能轻易解密。
无线通信的带宽要在10M以上。。。通信距离200米左右。
更具体的功能需求和合作方式,有兴趣的大牛可以私信给我,我告知他的联系方式。

网友A:
两台无线路由器就能搞定。啥都不用改。
加密和路由器毛关系都没有,进入路由器前的数据先加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台无线路由器就能搞定。啥都不用改。
加密和路由器毛关系都没有,进入路由器前的数据先加密就可以了。 ...

苹果猫大侠:
我这位朋友的需求就是这么捣蛋。
关键是RJ45进来的数据他不可控,所以只能在WIFI传输这个阶段进行可靠加密。

网友:
引用 楼主:
苹果猫大侠:
我这位朋友的需求就是这么捣蛋。
关键是RJ45进来的数据他不可控,所以只能在WIFI传输这个阶 ...

WIFI要可控也不容易啊,这个差不多就要重新做个路由器固件了,自己加上底层数据处理,难度不比修改IPCAM过来的数据小。

网友:
10 m 是什么单位

网友:
RJ45 ——》代理 加密——》wifi——》代理服务器——》RJ45 输出

楼主:
一起回复楼上两位朋友:
对于WFIFI通信是需要修改地层程序,听他说这个用于公安内部的监视项目.
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跟他谈.
10M 是带宽,对于现在常用的路由器动辄就是150M和300M的,所以这个参数一般都能满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起回复楼上两位朋友:
对于WFIFI通信是需要修改地层程序,听他说这个用于公安内部的监视项目.
如果感兴趣的 ...

10M速率对于通信没问题,不过如果你需要实时压缩数据流就对路由器的CPU有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