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nrf51822开发BLE时把读写UUID设置成一个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5-05-11):
手机APP已经和双模那个BLE 调试没问题并上线了,我现在想把51822这个做的和双模那个一样,xejhxz_cr这个是51822的板子,程序是基于BLE转串口的代码改的,可以看到开了两个服务0XFFE1,0XFFE3用来读写。JACK那个是双模的,只开了0XFFE1用来读写。
此外,调试时候还发现如果51822的128bit UUID设置的和双模一样无法初始化服务,在初始化调用sd_ble_uuid_vs_add函数初始化BLE服务时候返回错误值0X0F
,查了nrf_error.h,对应的出错码是NRF_ERROR_FORBIDDEN,把128bitUUID的最后字节高低对调就可以初始化过去。

网友(2018-06-05):
没有搞过这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