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分牌 的驱动问题 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5-05-11):
我想弄一个大个的记分牌   我用的是51单片机     但是5V的电压能驱动单片机但是驱动不了12V的数码管      请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
图片传不上去     晕...

楼主:
驱动5寸大的数码管   要求12V的电压     请大神指教

网友A:
12V的数码管是什么意思?数码管加12V就能亮?不需要限流电阻吗?

网友:
用MOS管呗。

网友B:
不是电压的问题  是电流的问题  驱动能力达不到的   你要先计算一下需要多少电流  数码管是没有多少V的说法的
建议换成专用的驱动芯片吧,不然你这样用杜邦线连可靠性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压的问题  是电流的问题  驱动能力达不到的   你要先计算一下需要多少电流  数码管是没有多少V的说法 ...

我之前用与门     外接一个高电平也不行   不知道为什么      外接一个高电平进来按道理说电流应该是够的了

网友:
用S8050啊!NPN三极管。整个电路用12V供电,单片机在7805后面用5V。另外提醒楼主注意标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与门     外接一个高电平也不行   不知道为什么      外接一个高电平进来按道理说电流应该是够的 ...

你确定不是开漏或者TTL输出?
如果用到高电平输出的话,看芯片Sink Current 而不是sink curre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不是开漏或者TTL输出?
如果用到高电平输出的话,看芯片Sink Current 而不是sink current。 ...

芯片很简单的     就是stc89c52RC       与门我用74LS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的数码管是什么意思?数码管加12V就能亮?不需要限流电阻吗?

40MA左右的电流

网友A:
数码管是静态驱动还是动态驱动?
所有的数码管是分一组控制还是分了几组控制?
你这些确定下来,就能大概算出总共需要多大的电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芯片很简单的     就是stc89c52RC       与门我用74LS09

你看看74LS09的输出端口,高电平输出是不行的,集电极开路,要借助上拉电阻,输出能力很弱。
反正几十mA单片机是不能直接输出的。还是建议用专用驱动ic,类似TM1618。

网友:
2803+电阻或8550+电阻

网友C:
原理图给大家看看,估计很快就可以解决楼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是静态驱动还是动态驱动?
所有的数码管是分一组控制还是分了几组控制?
你这些确定下来,就能大概 ...

我是动态的     记分牌肯定是动态的    我分2个单片机    一个单片机控制6个数码管

楼主:
想过     但是那也就放大电压啊     而且要用什么型号也不清楚   因为  我很少用cmos

网友D:
数码管接12V电源,另外将12V稳压到5V给单片机供电,最好是将加个三极管驱动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给大家看看,估计很快就可以解决楼主问题

一个是计分    一个是计时还有节数

网友:
数码管要点亮需要比较大的驱动电流,单片机每个IO及全部的灌电流有限制。

建议用三极管加一级驱动,或者用达林顿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码管接12V电源,另外将12V稳压到5V给单片机供电,最好是将加个三极管驱动数码管 ...

我是单片机控制数码管的段选和位选的     你说的方法我想过   不现实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个是计分    一个是计时还有节数

按照你的原理图,在仿真上勉强还可以显示,但实际中显示肯定不行的,要加驱动三极管或者驱动芯片

网友E:
你这才多大哟  我做过字高50cm。而且肯定是静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你的原理图,在仿真上勉强还可以显示,但实际中显示肯定不行的,要加驱动三极管或者驱动芯片 ...

是呀    我也在纠结用什么芯片放大电流和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才多大哟  我做过字高50cm。而且肯定是静态好。

我有加按键的    和计时的    你静态怎么实现.....

楼主:
如果是5寸大的数码管要用什么型号三极管     数码管要用12V和40HA左右的电流

楼主:
还有  我实际用的芯片是STC 89c52RC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呀    我也在纠结用什么芯片放大电流和电压

一般加个每个数码管加个三极管,但你说你的数码管12V的,估计就要另外想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加个每个数码管加个三极管,但你说你的数码管12V的,估计就要另外想办法了 ...

应该要用到类似  低压控制高压的原理吧    不过不知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要用到类似  低压控制高压的原理吧    不过不知怎么搞

可以考虑光电隔离,例如4N25芯片

网友:
楼主不看看24楼的图么?另外就你这个简单的要求,用得着两个单片机吗?

网友F:
楼主不懂的太多,楼上方案都现成的还看不懂,估计是糊弄毕设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懂的太多,楼上方案都现成的还看不懂,估计是糊弄毕设呢吧!

什么意思..

网友:
tm1628价格便宜量又足,

楼主:
大师     我用你的原理接还是不行呀      能留个QQ交流下吗

网友G:
dm114 一切变得简单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dm114 一切变得简单起来。

能加个QQ交流下吗

网友:
这样不大好吧,有什么问题就地。

楼主(2015-06-10):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74LS09的输出端口,高电平输出是不行的,集电极开路,要借助上拉电阻,输出能力很弱。
反正几十mA ...

大牛     我是上次那个做记分牌,你说的电流问题我要用什么芯片   我仿真的时候确实是没有电流    但是数码管却是全亮的     你的这个图  我看的不是很懂

网友H:
uln2803,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uln2803,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我用了这个   但是不知道怎么滴    (我用供阳数码管)   位选用2个三极管放大     段选就是用2803  但是全亮了     没读到程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