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行业双重过流保护电路

楼主(2015-05-11):
煤矿行业双重过流保护电路

楼主:
刚才发原理图文件,不支持该文件格式。申请加酷。

网友:
顶撸主。
加补丁......

网友:
U1,U2是什么器件

网友:
能讲解一下么?

网友:
忒高深了,愣是没分析出来

网友:
楼主辛苦  我也是做煤矿检测设备的  我在北京  方便的话可以一起交流

网友:
晕,现在煤矿形式也太不好了吧。这个都流出来了。

网友:
煤矿行业,在武汉...

网友:
没有具体参数啊

网友:
上面是2个可调线性稳压芯片,比如LM317之类
下面2个是比较器,通过R9这个采样电阻,检测到过流的时候,各自负责把对应的线性稳压IC的ADJ脚拉低
稳压IC的ADJ拉低,则输出是是最小电压了,比如LM317输出1.25V,因为比较器的VCC-比GND电压还低,也可能把稳压IC完全关闭

楼主:
里面都有具体的元件参数。

网友:
317在这里运用的很巧妙啊,我之前的方案是,127,380,660经过变压器输出220,经过AD/DC输出24V,经过DC/DC输出18,后面的保护直接是用358+MOS组成限流,+单片机检测短路保护。
把你的电路原理结合行表整理一下,只一个电路图很难穿裤子。

网友:
有点看不清,从哪保护?

网友:
元件参数也没标

网友:
纯模拟电路搭建的,赞

网友:
这种的还没见过,大多是比较器加mos管吧

网友(2015-12-17):
顶一个,本安电源

网友:
我来告诉你,是LM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