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如何进行过流判断

楼主(2015-05-11):
对三相电机进行过流检测判断指示,请问:
1、如何进行,是只判断母线电流,还是包括三相电流一起四路电流都要采样进行过流检测?
2、芯片判断是否过流时,是进行峰值电流判别是否过流,还是判断交流有效值是否过流?

网友:
1、如何进行,是只判断母线电流,还是包括三相电流一起四路电流都要采样进行过流检测?
你可以检测母线电流,也可以检测单一的相电流。

2、芯片判断是否过流时,是进行峰值电流判别是否过流,还是判断交流有效值是否过流?
峰值,一般过采样电阻前,都有RC滤波的。有效值当过流反应已经慢了,特别是对于功率器件,过流检测本身是有两个条件约束,一是电流,二是过流时间。

网友:
看电机要是Y接法 纯正意义上你检测3个相线电流(有效值)进行监控 电流大小和负载有关系 和电压有关系 和缺项有关系 但只有一条 任何相电流不能超标!
看电机要是△ 接法 仅仅检测任意2个相线电流(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基尔霍夫说的)然后同上。

楼主:
很受益,多谢诸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