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50w大功率号角的直流功放怎么选择

楼主(2015-05-11):
    项目是气象预警系统,需用到大功率的号角喇叭,现在选了一款,参数如下:
    额定功率: 150W at 8欧姆
    输入阻抗: 8欧姆
    频率响应: 150-7000Hz
    现在问题是,直流功放板怎么选择(功放板集成到我们已有的机箱里),因为是在户外,如果没有市电,用24V蓄电池供电。找了好久,没有找。求助,谢谢。

网友(2015-07-12):
莫宝搜数字功放板

网友:
TAS5613功放板,PBTL输出,通过一个1:4的升压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