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如何把HEX程序文件写入FPGA ARM软核里的ROM

楼主(2015-05-11):
最近研究FPGA开源的OR1200,参考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or1200
41楼的工程用Quartusii13版综合。并且加入了HEX文件。出现下面错误
Error: Can't read Memory Initialization File or Hexadecimal (Intel-Format) File atan_data.hex for ROM instance . If the file exists, it is not in correct format.
请教大家是什么原因,如何处理。
另外还有个问题:用FGPA做单片机软核。如何在软核里写程序?
最后谢谢大家

网友:
你说的软核是NIOS还是自己写的IP,如果是NIOS的话直接用工具好了,如果自己写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把hex文件转化成mif文件初始化到ROM里面。而且如果你要想直接想单片机烧录程序,肯定是要在RAM里面写啊,ROM是只读的啊。顺便问一下头像出处

网友:
顺便问一下头像出处

楼主:
呵呵。头像你们懂的。截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头像你们懂的。截屏的

给个番号,给了番号我给你出个教程教你生成mif文件

网友:
自己做软核的调试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番号,给了番号我给你出个教程教你生成mif文件

链接:http://pan.baidu.com/s/1bno8IrP 密码:35tc
这个链接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110139点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接:http://pan.baidu.com/s/1bno8IrP 密码:35tc
这个链接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110139点com

这个不是当时阿莫卖300莫元的那个资源么?我也有的。只是懒得下载,回头我再翻翻吧。晚上写把二进制文件生成mif文件的方法

楼主:
我知道如何把二进制文件生成MIF,你看我的题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接:http://pan.baidu.com/s/1bno8IrP 密码:35tc
这个链接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110139点com

求解压密码@。

楼主:
Aa0769

这个链接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110139点com

楼主:
好像楼歪了。技术问题搞成这样?

网友:
mifwrite 文件名.bin 文件名.mif  ,附件里有一个这样的软件,这个软件本来是用于将openmsp430的程序的bin转换成mif的,用于OR1200可能要修改一下。这个是源码里提到的那个链接http://www.johnloomis.org/ece595c/notes/isa/mifwrit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