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参数Logistic拟合算法!

楼主(2015-05-11):
最近在做4参数Logistic拟合算法!

研究了有一段时间,还是一知半解的。

搜集了一些资料,如下:

现在想用C语言实现这个算法,知识有限,不知如何开始!求解惑!

补充一下:实际测的5组数据如下:

网友:
我做过类似的

楼主:
第一步:做Logit-Ln线性回归,求A1, A0, x和p的初值。此时x不能为0值,若输入的x有0值,则将其设为一小值(例如:0.00001)。

首选将原方程变形为如下线性形式: ln((y-A0)/A1-y)) = plnx0 - plnx
A1的初值为输入的y的最大值乘以1.1,A0的初值为为y的最小值乘0.5,通过简单的直线拟合即可求出p与x0的初值,请问如何求得,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步:做Logit-Ln线性回归,求A1, A0, x和p的初值。此时x不能为0值,若输入的x有0值,则将其设为一小值 ...

按照你的描述,这个不难求,只是我不确定这个第一步有什么用?我猜测这里第一步求出的x0和p值并非最终的结果,而是之后的迭代运算需要给x0和p一个初值。
我想我可以搞定,但我现在手上没电脑。你所描述的第一步很简单,如果你会最小二乘法直线拟合就成,如果不会恐怕我很难跟你说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描述,这个不难求,只是我不确定这个第一步有什么用?我猜测这里第一步求出的x0和p值并非最终的 ...

第一步是为了求A1,A0  x0 与 p 的初始值!

通过泰勒级数展开式求得 △A1, △A0, △x, △p,用上一次的初值+△,做为新的初值。

这样反复计算1000次或者更多,直到残缺平法和最小。

原理是这个原理。但是不会求。

网友:
我两年前写了个帖子专门讲最小二乘法多项式拟合,后来在网友的要求下又搞了指数函数的拟合,你这个要求跟指数函数拟合那个很接近,看你的文档我对我之前的算法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改进思路

网友:
我推荐你翻翻那个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步是为了求A1,A0  x0 与 p 的初始值!

通过泰勒级数展开式求得 △A1, △A0, △x, △p,用上一次的 ...

那和我猜测的一样

网友A:
算法考虑外包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步是为了求A1,A0  x0 与 p 的初始值!

通过泰勒级数展开式求得 △A1, △A0, △x, △p,用上一次的 ...

这是第一步的matlab代码:
再运行kingreat.m,读取刚刚创建的数据,并拟合,求取P和X0的初值

网友:
贴个运行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法考虑外包不?

怎么联系你?

网友A:
初版出来了,还有待改进,贴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版出来了,还有待改进,贴个图

看不到图!

楼主:
能不能用一楼我给的测试数据做一下拟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用一楼我给的测试数据做一下拟合。

一楼的数据太少了点吧?而且覆盖区域太小,无法给参数预估一个合理的初值,迭代失败率太高了,目前的算法可能做不到,明天给你试一下,如果一定要拟合你图上那个,还要做很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楼的数据太少了点吧?而且覆盖区域太小,无法给参数预估一个合理的初值,迭代失败率太高了,目前的算法 ...

我们实际情况就是6组数据。
其中X轴是标准物品浓度,Y轴是光子个数。
我们是做医疗仪器的,利用化学发光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