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ilinx FPGA Spartan-6时钟网络分配的问题

楼主(2015-05-11):
本人最近在做FPGA固件开发,使用的是Xlinx的FPGA,具体型号为LX25-2FGG484,在使用OSERDES2并串转换模块时,综合能够通过,但是MAP这一项就出现错误,具体错误为
ERROR:Place:1318 - User has over-constrained component BUFIO2_inst1. There are
no placeable sites that satisfy the user constraints. Please review the user
constraints on the driver component and the load components of BUFIO2_inst1.
ERROR:Pack:1654 - The timing-driven placement phase encountered an error.
注:并串转换单元IO口都在同一个BANK,BANK0里面。
具体代码为
BUFIO2 #(
        .DIVIDE(4), // DIVCLK divider (1,3-8)
        .DIVIDE_BYPASS("FALSE"), // Bypass the divider circuitry (TRUE/FALSE)
        .I_INVERT("FALSE"), // Invert clock (TRUE/FALSE)
        .USE_DOUBLER("TRUE") // Use doubler circuitry (TRUE/FALSE)
)
BUFIO2_inst1 (
        .DIVCLK(clk_250M1), // 1-bit output: Divided clock output
        .IOCLK(clk_0), // 1-bit output: I/O output clock
        .SERDESSTROBE(serdes_strobe), // 1-bit output: Output SERDES strobe (connect to ISERDES2/OSERDES2)
        .I(clk_smpA) // 1-bit input: Clock input (connect to IBUFG)
);
// End of BUFIO2_inst instantiation

BUFG
bufg_instdds1(
.I(clk_250M1),
//.O(clk_A)
.O(clk_250M)
);
程序是按照相关文档编写的,不知道这个报错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

网友:
到官方论坛看看吧,说不定有类似解决办法

楼主:
感觉论坛这个版块好冷清啊

网友:
http://forums.xilinx.com/t5/Spar ... trained/td-p/432796
官方论坛,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