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所标的最大输出功率=电源最大功率?

楼主(2015-05-11):
功放所标的输出功率=电源最大功率?  功放的功率计算有没有什么国际标准?

如:某D类功放,理论效率达100%

功放所标的输出功率100W,  那么满功率输出时 ,电源是25V的情况下,电流在4A?(喇叭不论4R ,8R, 不考虑失真,听感,纯属理论)

网友:
不考虑失真,听感,纯属理论

网友:
还有失真~不考虑失真的功率是没有意义的,就像不考虑味道而讨论能吃几碗饭一样。
还有各种功率定义,峰值功率,RMS,额定。。。

理论就是P=UU/R

网友A:
效率呢?
最大功率?还是平均功率?
楼主的模拟电路全还给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呢?
最大功率?还是平均功率?
楼主的模拟电路全还给老师了?

还能不能仔细看贴了,   都说了,D类功放,理论上100%效率,  不考虑失真,听感,纯属理论!

你的模拟电路没全还给老师,你怎么不说说你的见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能不能仔细看贴了,   都说了,D类功放,理论上100%效率,  不考虑失真,听感,纯属理论!

你的模拟电 ...

效率的计算公式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能不能仔细看贴了,   都说了,D类功放,理论上100%效率,  不考虑失真,听感,纯属理论!

你的模拟电 ...

很多山货标的都是瞬时功率或者说峰值功率。

比如,某一瞬间,加在喇叭上面的电压摆幅是30V,喇叭阻抗为4欧,此时功率就是225W。一瞬间而已。

网友:
防雷器件, TVS  之类的,咋一看标的功率都很逆天。

楼主:
100%效率的情况下,欧姆定律:功率 = 电流平方(I^2) * 电阻值 (R),适合用在功放上?

网友B:
什么都不考虑就是纯属扯淡。
按P=U^2/R算你25V电源最多只能对8欧负载输出78.125W。

网友:
通常,电源功率是额定功率。由于滤波电容的存在,动态瞬时功率可能会超过电源额定功率

网友(2015-08-26):
虚标严重

网友(2015-11-01):
引用 网友B:
什么都不考虑就是纯属扯淡。
按P=U^2/R算你25V电源最多只能对8欧负载输出78.125W。 ...

8欧是1K的阻抗,有时候是不到8欧的,所以能超过78W的。

网友:
功放电容容量都很大,瞬间能提供的功率要远大于电源功率。

网友(2016-02-17):
一   不考虑电容放电功率
二  假设阻抗匹配    不考虑阻抗变化

听方波可以达到最大功率   接近电源功率

听正弦波    功率除以2
听音乐    功率再除以10

所以有效听音乐功率100/20=5W
这是一般算法

网友:
功放的功率有平均功率,额定功率,最大不失真功率,峰值功率,音乐功率。差别极大。平均功率相当于额定功率,也就是交流信号的平均值,由于测试用的都是正弦波信号,和实际额定功率计算值差不多,但音乐信号密度不一样,按额定功率输出标示的功放声音都很偏大,最大不失真功率是额定阻抗下输出正弦波不失真时的平均功率,信号峰值瞬时的功率,音响器材喜欢夸大功率输出,所以标示这个。音乐功率更是没谱,过去一台15W变压器的录音机,音乐功率400W。说法是一定空间范围声压级折算出来的功率,现在大家都玩HIFI,重质不重量,音乐功率基本就是骗外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