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助,AD598信号处理模块怎么仿真。

楼主(2015-05-11):
各位大神,我要做一个LVDT,准备用两套方案:一套是分立元件搭建电路,一套是应用AD598模块。 但是现在没找到AD598的仿真方法,还请各位赐教啊。

网友A:
找模型,没有的话就没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模型,没有的话就没戏了

模型没找到,官网也没有。

网友:
AD698和AD598振荡发生电路的工作原理相同。AD598数据手册的“多LVDT同步工作”部分说明了如何同步多个LVDT,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AD698。
可以同步使用多个AD698以使负载由多个AD698共同承担,如果愿意,也可以仅使用一个AD698来驱动负载。
https://ezchina.analog.com/docs/DOC-1120#comment-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