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数据处理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5-12):
代码片段如下:

unsigned int data;

if(data<38)
{
        data= 38-data;
        data|= 0x80;                //最高位增为符号位,温度范围不会超过128度
}
else
{
        data= data-38;                //(0~149)-38 = -38~+111 °C
}

if (data&0x80 != 0)                //温度符号位检测
{
        rs232_SendAnswer('-');
        data &= ~0x80;                        //还原为正数
}
......

可我接受到的数据却是 262626262626-27-27-27-27-27-272828282828282828282828282828-29-29-29
为什么奇数会出现负号???

网友:
你自己给的负号,你把data固定一个数发送如unsigned char data=40;

,定义的int实际用的字节变量!

网友A:
涉及优先级问题
data&0x80 != 0
相当于
data&(0x80 != 0)
正确的写法是:
(data&0x80) !=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涉及优先级问题
data&0x80 != 0
相当于

果然。。。

谢谢啦,自愧C语言基础没打好

网友:
还是多用括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涉及优先级问题
data&0x80 != 0
相当于

这优先级好反直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涉及优先级问题
data&0x80 != 0
相当于

那楼主定义成int型数据是不是不太合适呢?
char型数据不是也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楼主定义成int型数据是不是不太合适呢?
char型数据不是也可以吧?

的确,对于内存较小的单片机来说,能用char就尽量用char。
如果单片机是16位的,也许用int会处理得更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的确,对于内存较小的单片机来说,能用char就尽量用char。
如果单片机是16位的,也许用int会处理得更快。 ...

楼主没有提到用的PIC的多少位单片机,还是觉得楼主的程序好复杂,data的范围在0-149,完全可以用signed char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提到用的PIC的多少位单片机,还是觉得楼主的程序好复杂,data的范围在0-149,完全可以用signed c ...

哦,我用8位的PIC,我改成unsigned char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提到用的PIC的多少位单片机,还是觉得楼主的程序好复杂,data的范围在0-149,完全可以用signed c ...

signed char 不是-127到 127 吗? 149怎么用? unsigned char才可以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signed char 不是-127到 127 吗? 149怎么用? unsigned char才可以用吧。

我只关注了-38以后的数值范围了,应该用unsighed ch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