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在IAR环境下编程写注释时输入为繁体字?求助

楼主(2015-05-12):
我使用的是bing输入法,在浏览器和其他软件中输入字时都是简体中文,唯独在IAR软件中输入中文为繁体,求助怎么能恢复为简体中文?附图如下:

楼主:
我附图了,怎么不显示呢?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A:
楼主修改标题,否则容易让人误会,到底是提问还是传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改标题,否则容易让人误会,到底是提问还是传授?

谢谢,现在就改

网友B:
楼主的标题容易让人误解,我还以为楼主要告诉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标题容易让人误解,我还以为楼主要告诉为什么呢?

恩恩,已经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标题容易让人误解,我还以为楼主要告诉为什么呢?

请问你知道问什么吗?现在写注释一直是繁体,感觉很不爽

网友:
按下: ctrl+ shift+F

楼主:
那不是全局查找吗?

网友C:
换个输入法试试

网友D:
你的输入法设置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不是全局查找吗?

搜狗这个组合是切换简繁体的,所以在IAR中,这个组合被搜狗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输入法试试

换个输入法太麻烦,就这个bing输入法好用些,它能安安静静做个输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输入法设置问题.

那为什么在其他可输入框中是简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个输入法太麻烦,就这个bing输入法好用些,它能安安静静做个输入法  ...

谷歌、加加,也挺安静的,闹心的是搜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搜狗这个组合是切换简繁体的,所以在IAR中,这个组合被搜狗占用了。

我用的是bing输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谷歌、加加,也挺安静的,闹心的是搜狗

好的,谢谢,我就换个输入法吧,试下你说的输入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bing输入法

应该是输入法软件有关,建议换个其他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输入法软件有关,建议换个其他的试试。

已换搜狗输入法,问题解决,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
试下可不可以关掉输入法的快捷键。

网友E:
非常感谢你关于IDE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你关于IDE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

谢谢,已解决,我重新弄了下,是bing输入法繁体切换和IAR全局查找快捷键冲突了。

网友F:
输入法快捷键冲突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入法快捷键冲突的问题啊。。。。

是啊,都是Ctrl + Shift +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