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换能器)驱动电路请教

楼主(2015-05-12):
现在做一款超声波美容仪产品,用的是3Mhz的换能器头,哪位兄弟有做过驱动吗?用3.6V电池供电,,,
现在测试了
1.电池电压太低,功率太小,
2.频率太高,不同单片机PWM达不到这个频率,锁定不了震荡频率,,
3.用过国产的升压芯片先升压15V,再3M驱动,发现升压芯片被干扰了,电压不正常,
4.哪位兄弟有做过指点一二,有感谢,,

网上有个图,这个用单片机可以实现吗?

网友:
有用变压器升压后驱动的,那个变压器样子类似收音机的中周。也有用mos管做推挽驱动的,还有用专用升压驱动芯片的。

只做过胎心仪超声探头,原理应该类似,1M 2M 2.5M 3M 探头都有。

网友A:
还有一种是升压后,用自谐振电路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是升压后,用自谐振电路驱动的。

兄弟,有参考电路吗?我搭个电路试试,,升压应该行,但是参数不知道怎么选择,,,不能到震荡频率上去,,

楼主:
顶起,,哪位告知1 2,,怎么输出可调3Mhz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有参考电路吗?我搭个电路试试,,升压应该行,但是参数不知道怎么选择,,,不能到震荡频率上去, ...

不是升压和谐振在一起的电路,我只见过先升压,后再用谐振电路来驱动的电路。比方说你供电电压15v,可能直接用自谐振电路驱动功率不够,这样就先找个升压电路,例如将电压调整到24v,然后再用谐振电路驱动。谐振电路就在网上搜超声波加湿器的电路,都是这种,但电感,电容,电阻的参数要自己调整,和你陶瓷片的频率,阻抗都有关系。网上的电路直接用就不能用了。

楼主(2015-07-22):
帖子都沉了,,有兄弟做过3M的超声波没?有偿指导,,

网友B:
做过超声,但是领域不一样,我们是做检测的,对频率要求会高一些,在测量这一块,单片机是无法达到要求的,有两种方法可供你参考,一种是晶振驱动门电路在分频,单片机可以控制PRF,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用CPLD了。
另外驱动的电路也不是收电压一定要多高,主要是通过开关和电感来控制谐振的,有点类似DC-DC升压电路的设计。

网友:
正好想做个声波传感器  LZ你的超声振子什么样子的,可有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过超声,但是领域不一样,我们是做检测的,对频率要求会高一些,在测量这一块,单片机是无法达到要求的, ...

您好,,向您请教,,频率可以做到3M(单片机,cpld, 晶振)都可以, 但是怎么控制它跟踪振荡点呢?您做的振荡电路是怎么设计的?可以参考下吗?

网友:
用压控振荡器跟锁相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向您请教,,频率可以做到3M(单片机,cpld, 晶振)都可以, 但是怎么控制它跟踪振荡点呢?您做 ...

我们做的时候,是固定的频点的,一般使用晶振作为频率源,所以不需要跟踪震荡点,附原理图供参考,TX网络接超声传感器。

网友:
牛 没做这个

网友(2023-02-10):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的时候,是固定的频点的,一般使用晶振作为频率源,所以不需要跟踪震荡点,附原理图供参考,TX网络 ...

你这个是胎心仪的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