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L25 Bootloader无法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5-05-12):
想要实现的功能:
分两步走:第一步,分成两个程序运行,一个是bootloader程序,还有一个app应用程序,用win_hc08sprg软件更新APP程序
                第二步,将两个程序合并成一个程序,bootloader和APP合并
现在遇到的问题:
win_hc08sprg上位程序可以连接板子,但是不能erase或者program,
Erase报的是
Memory block 0 erasing: E 0x00001000 0%
Memory is NOT erased.
Program一点击就退出

网友:
楼主你好,你把刚连接上时候的图片再发一张看看。

网友A:
楼主把应用程序的地址偏移到0x4000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应用程序的地址偏移到0x4000试下。

还是不行。

网友:
你应用程序的地址没换掉,还是0X1000,你换到0X4000,

附件是我的应用程序,你试下,我这边是可以的。

网友:
另外,你的bootloader程序用的是AN2295的KL25例程吗?

网友:
另外,erase一次如果失败,多试两次试试,我这边偶尔也会有擦除失败的情况。

网友A:
KL25用AN2295确实链接不太稳定,所以需要多试几次。
擦除失败了,可以多按几次擦除按钮。

网友:
我对此贴表示关注,收藏备用。

网友:
楼主你好
附件是我在支持客户时做的合并两个s19的注意事项
当时用的K10
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KL25用AN2295确实链接不太稳定,所以需要多试几次。
擦除失败了,可以多按几次擦除按钮。 ...

感谢回复,现在又出现了新问题,我这儿连接KL25时出错,不能读取到芯片信息。
我用串口工具手动发送0x49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串数据,但是用win_hc08sprg,通过监听串口发现在发送0X49后,收到一个字节就关闭串口了,请问是怎么回事?
我把BOOTLOADER_PIN_ENABLE给禁用了,还有参考“【经验分享】AN2295调试总结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an2295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现在又出现了新问题,我这儿连接KL25时出错,不能读取到芯片信息。
我用串口工具手动发送0x49 ...

你现在bootloader的程序,如果不连接上位机,你板子能一直发0XFC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bootloader的程序,如果不连接上位机,你板子能一直发0XFC出来吗?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bootloader的程序,如果不连接上位机,你板子能一直发0XFC出来吗?

感谢回复,这个是我修改后适应KL25的IAR的工程,麻烦帮忙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这个是我修改后适应KL25的IAR的工程,麻烦帮忙看一下!

好的,后续会帮你看看。
你在AN2295的基础上改了哪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后续会帮你看看。
你在AN2295的基础上改了哪些东西?

就根据你写的K53的帖子改的程序。
不过我是在IAR6.5的版本上运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根据你写的K53的帖子改的程序。
不过我是在IAR6.5的版本上运行的。

你试试这个,这个是我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这个,这个是我改的。

可以了!感谢版主,请问你改了哪些地方呢?
我用BCompare工具比较后发现在bootloader.c中代码的版本不一样,是不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了!感谢版主,请问你改了哪些地方呢?
我用BCompare工具比较后发现在bootloader.c中代码的版本不一 ...

没改代码,就是AN2295的代码,只不过是调用了KL25而已,其他都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改代码,就是AN2295的代码,只不过是调用了KL25而已,其他都没动。

问题找到了,我下载的ANS2295SW的软件版本和版主的不一样,但是上位的通讯协议没有更新,所以导致connect不上
现在我把自己的版本中做如下修改
bootloader.h中Line53 define VERSION_KINETIS         8
bootloader.c中Line506,507 注释掉
//         UART_PutChar(SIM_SDID >> 24);
//         UART_PutChar(SIM_SDID >> 16);

这样就可以connect上了

PS
官网的AN2295SW不能下载了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amp;lang_cd=zh-Hans

最后感谢版主不余遗力的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我下载的ANS2295SW的软件版本和版主的不一样,但是上位的通讯协议没有更新,所以导致connect ...

也感谢楼主的问题原因分享。
AN2295SW的下载地址应该是改变了,你可以点击这个链接: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p_note/AN2295SW.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感谢楼主的问题原因分享。
AN2295SW的下载地址应该是改变了,你可以点击这个链接:
http://cache.freesc ...

唉,接下去还是要找无法program的问题。
我将KL25应用程序的入口地址改为0x8000或者0x4000都无法正确Erase或者Program
也用过版主给的SRCE文件
这个是啥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接下去还是要找无法program的问题。
我将KL25应用程序的入口地址改为0x8000或者0x4000都无法正确Eras ...

你是指用你修改的bootloader不行,用我给你的bootloader就可以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接下去还是要找无法program的问题。
我将KL25应用程序的入口地址改为0x8000或者0x4000都无法正确Eras ...

楼主你用我的srec,也会出现地址不匹配的警告吗?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还是用老版本的程序吧,我刚也试下了下刚下的AN2295sw,的确有问题。
我把老版本的AN2295sw上传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还是用老版本的程序吧,我刚也试下了下刚下的AN2295sw,的确有问题。
我把老版本的AN2295sw上 ...

是的,用你的AN2295SW的程序和你给的Srec文件,还是不能Program
我不太清楚,KL25Z128xxx4应用程序的ROM_Start的地址到底应该是多少?参考手册也没有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用你的AN2295SW的程序和你给的Srec文件,还是不能Program
我不太清楚,KL25Z128xxx4应用程序的ROM_ ...

你把你的FRDM-KL25的固件换成JLINK的,然后用JLINK commander先全片擦除下吧。
应用程序的地址,我给你的是偏移到了0X4000,我这边的情况如下图:

你如果还是不行,你可以把你AN2295中AN2295_FRDM_KL25Z_cfg.h的波特率下降些试下:
#define BOOT_UART_BAUD_RATE  57600
然后,软件下载也设置为57600,下载之前先erase, erase成功之后再program。
program成功后,应用程序的功能是19200波特率,打印一些字符。
有时候program可能不会一次成功,你可以多试几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用你的AN2295SW的程序和你给的Srec文件,还是不能Program
我不太清楚,KL25Z128xxx4应用程序的ROM_ ...

你的应用程序修改的地址已经显示地址不匹配了,所以肯定不能program,你用的应用程序,或者你把地址往前去掉,比如0X4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应用程序修改的地址已经显示地址不匹配了,所以肯定不能program,你用的应用程序,或者你把地址往前 ...

我用了一块新的板子,成功过一次,但是以后就不行了,现在手头没有JLINK,是不是必须得用JLINK重新擦除FLASH,用OPEN-SDA或者I-JET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了一块新的板子,成功过一次,但是以后就不行了,现在手头没有JLINK,是不是必须得用JLINK重新擦除FL ...

OPENSDA可以用CW下载的时候,有个masserase,你有CW软件吗?
可以用AN2295的CW工程。

网友:
楼主,你每次下载是点击哪些选项的呢?
可以先点erase,再点progra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了一块新的板子,成功过一次,但是以后就不行了,现在手头没有JLINK,是不是必须得用JLINK重新擦除FL ...

失败之后,你可以quit之后再重新连接,脸厚erase,再prog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败之后,你可以quit之后再重新连接,脸厚erase,再program。

感谢回复,问题解决了。使用SDA下载的时候,
我将AN2295_FDRM_KL25Z_cfg.h 的
#define BOOTLOADER_SHORT_TRIM 0
然后上位软件short trim选项不勾选,
这样就可以Erase和Program了。
但是打开BOOTLOADER_SHORT_TRIM 的时候有时候会connect不上。

再次感谢版主耐心细致的回复。问题总算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问题解决了。使用SDA下载的时候,
我将AN2295_FDRM_KL25Z_cfg.h 的
#define BOOTLOADER_SHORT_ ...

不客气,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网友B(2016-04-26):
keil版本的MKL25Z128的bootloader有用过吗?我也是碰到不能擦除 不能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il版本的MKL25Z128的bootloader有用过吗?我也是碰到不能擦除 不能下载

KEIL版本的没用过,不过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IAR具体你是怎么操作的?我下了个IAR FOR ARM 烧进去还是不行  擦除不了

网友B:
为什么下载的AN2295sw里面没有bootloader_asm.s这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下载的AN2295sw里面没有bootloader_asm.s这个文件。

参考22楼版主的AN2295SW

网友:
我仔细看了你这个帖子 我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