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个模电牛人打赌,运放输出能不能超过运放电源

楼主(2015-05-12):
我查了半天都是不能超过运放电源,他非要说能。有没有真大神给个确切的答案啊?

网友:
常规的运放不能,但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定制一个没有问题,DCDC变换一下即可。

但是市面上还真有可能有能超过的运放

网友A:
运放做个恒流源  然后加大电阻???你试试。我是这么想的,呵呵

网友:
我觉得不可能啊,如果可能的话,rail to rail 的运放问世意义是什么?另外,纠结这个问题有意义么?如果运放内部有升压调控,我就不知道了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做个恒流源  然后加大电阻???你试试。我是这么想的,呵呵

欧姆定律...  运放做输出恒流前提也得是电压能满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放做个恒流源  然后加大电阻???你试试。我是这么想的,呵呵

您真牛!居然给您想出来了

网友:
如果输出后再加二极管电容来实现自举的话, 倒是可以.

要是直接输出脚就可以超过电源电压的话... er.....

网友:
你这个超过,是电压超过还是电流超过啊?让大家猜谜语呢?

网友C:
运放IC脚目前没有把,不过运放电路输出是可以的。后面搞个二极管电容就行。
有些事不是绝对的,我最近用的一款AD的测量范围竟然是-1/8 ~9/8 的Vref。

网友:
一般的运放当然不能,
特殊的情况,假设某运放把MAX232装进去,把MAX232的电源作为信号输入,VS+作为信号输出,这就有可能。(但是我没见过类似的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放IC脚目前没有把,不过运放电路输出是可以的。后面搞个二极管电容就行。
有些事不是绝对的,我最近用的 ...

我觉得这AD的输入端内部有电阻分压

网友:
说法不严谨,超出多少算超呀,0.1v还是1v。运放输出电压一般是供电电压vcc-x   x不用的运放不同。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D:
还有差分信号,牛人稳赢。
---
附上op放大电路设计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做个恒流源  然后加大电阻???你试试。我是这么想的,呵呵

牛

网友E:
条件不明确。
例如负载用更高的电压上拉,运放输出确实可以高于运放电源。
还有感性负载、变压器升压、LC阻抗变换等方法都有可能产生比电源电压高的输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运放做个恒流源  然后加大电阻???你试试。我是这么想的,呵呵

照你这逻辑,恒流源空载的话岂不是电压无穷大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条件不明确。
例如负载用更高的电压上拉,运放输出确实可以高于运放电源。
还有感性负载、变压器升压、LC阻 ...

应该自身的输出才算
否则给运放加个电池还可以说运放可以不用外接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差分信号,牛人稳赢。
---
附上op放大电路设计的图片:

他说的电压应该以地为基准吧

网友:
这个好办吧,他说有就让他说个实际型号或电路结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应该自身的输出才算
否则给运放加个电池还可以说运放可以不用外接电源了? ...

这是你加的条件,LZ没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是你加的条件,LZ没说。

那就等于扯淡了 没什么好说的了  这样的话 楼主所说的牛人就是吹牛逼之人

网友:
条件确实不够明确。

网友:
明显是可以的,仔细找个轨到轨的放大器看看,不过超过的有限罢了~

网友:
差动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就等于扯淡了 没什么好说的了  这样的话 楼主所说的牛人就是吹牛逼之人   ...

这种争论除了吹牛逼你觉得还有别的用途?

网友:
音频用的集成电路功放也是运放,有很多都带自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放IC脚目前没有把,不过运放电路输出是可以的。后面搞个二极管电容就行。
有些事不是绝对的,我最近用的 ...

好像有一种AD转换是靠开关+电容,做电荷分配传递方式,进行AD转换,
这种应该在单电源供电,但对0~负0.3V的负电压也能进行AD转换,例如CS5460,单5V供电,AD转换范围是-0.25~+0.25V(对地的绝对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差分信号,牛人稳赢。
---
附上op放大电路设计的图片:

这种是BTL接法

网友:
呵呵,这么常见的运放,怎么楼上这么多高手都没想起来?
别的不说,假设输入 0 ~ xV,我可以找到输出比他大的。最简单的,自带电荷泵的音频放大芯片么。一堆一堆的,多简单,多现实,多不用苛刻条件,又不用什么输出负载拉啊容啊感啊什么的。
楼主打了牛人的脸,回来报个喜,顺便围观一句打得好,回打的好。

说白了两个人闲的。

网友H:
这是不可能的。给运放5V供电,凭什么让它输出个10V?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是不可能的。给运放5V供电,凭什么让它输出个10V?

参见你楼上我的回复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参见你楼上我的回复

这帖子毫无意义,浪费大家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这帖子毫无意义,浪费大家时间

所以说这种问题除了吹牛逼外就没啥意义,啥条件都没有,随你猜,一边猜一边给你收窄条件,这不行,那又不行,反正都赢定了:
你说用BTL吧,不行,必须是对地电压。
你说输出加个变压器吧,不行,必须是直接测运放输出端。
你说用带自举的功放吧,不行,必须是LM358之类的通用运放。
……

网友:
可以的,输入端不仅仅输入的是信号,也可以是能量啊,手册里常有写最大输出电压是超过供电轨的

网友:
受教了差分输出。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您真牛!居然给您想出来了

真为你们的智商捉急

网友:
应该是不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做个恒流源  然后加大电阻???你试试。我是这么想的,呵呵

恒流源也会受到供电电压限制,不能无限制增加电流,

网友:
频率高点的时候似乎可以震荡上去,反正我测试普通运放高倍放大的时候最大输出其实不是 VDD,是 VDD+0.7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说这种问题除了吹牛逼外就没啥意义,啥条件都没有,随你猜,一边猜一边给你收窄条件,这不行,那又不 ...

并且你要是说不可能的话,他会说你学的不够。
反正就是不停的堵路。

网友:
这就是口水贴。

网友:
就像问 你和老虎赛跑,谁跑的快?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纠结这样的问题还真是扯淡。

网友:
跟个数电牛人打赌,非门输出能不能超过非门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真为你们的智商捉急

我才为您的智商担忧啊,语义都不懂分析,还在这里叫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说这种问题除了吹牛逼外就没啥意义,啥条件都没有,随你猜,一边猜一边给你收窄条件,这不行,那又不 ...

所以要怀着娱乐的心情来看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说这种问题除了吹牛逼外就没啥意义,啥条件都没有,随你猜,一边猜一边给你收窄条件,这不行,那又不 ...

每次看到大师的话都觉得为啥什么都能说的那么深入, 明明一个毫无头绪毫无意义的帖子,只要大师回复了总能学点什么。

网友K:
记得读高中时和同学打赌, cd的数据记录在盘面的哪一测,  是有文字的那一测还是透光的那一测,
最后求证老师, 老师说是靠近文字的那一测, 为此我输了一顿饭,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记得读高中时和同学打赌, cd的数据记录在盘面的哪一测,  是有文字的那一测还是透光的那一测,
最后求证 ...

从你字面意思看:
1,你认为你想得对,你这顿饭不该请。
2,老师说错了。
已我的知识从你字面描述看,1你错了,2老师说对了。如果你请吃饭还没把事实搞清楚,挺悲哀的。
我们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数据是在CD盘文字那面,那面镀铝反射,为保护反射层再加涂层,有必要再印刷。如果把盘横向分二,你那边就是PC,啥也没有。你请吃饭一点都不亏。双层DVD就更有意思了,不想去了解了解,下次找人把饭再赢回来。

另外,这次讨论虽然玩笑,但大师也来了。实际结果很有意义。
我大学模电考试,有个三极管放大电路,最后算出来的电压幅度超过供电电压。老师以计算的电压为答案。考试分数得分8,9十吧,和一些同学讨论,有说能超过的,有说不能的,能或不能就是好几分呢。开始还想找老师改改,后来想想算了,也就是个分数,难道要叫老师难堪?老师水平也不高,年轻女老师,才1,2年。大家发散思路,最基本的东西不能跑得无边无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从你字面意思看:
1,你认为你想得对,你这顿饭不该请。
2,老师说错了。

你想多了, 我没有说老师不对的那个意思。

网友:
有电荷泵的应该可以的,自己提升电压的那种

网友:
这样子不严密的问题,我只能先问,还有其他限制条件不?

然后才说问题

网友:
运放不小心搭出电荷泵

网友:
没有假设,不带条件的题目都是耍流氓~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后置增加升压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照你这逻辑,恒流源空载的话岂不是电压无穷大了?

理论上说的确如此:恒流源空载电压无穷大,
                           恒压源短路电流无穷大。

实际情况是:恒流源空载的电压升到一定幅度时受到内部并联电阻的限制,所以不可能无穷大。
                  恒压源短路的电流升到一定幅度时受到内部串联电阻的限制,所以不可能无穷大。

网友:
有这么牛的运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说这种问题除了吹牛逼外就没啥意义,啥条件都没有,随你猜,一边猜一边给你收窄条件,这不行,那又不 ...

两片358,一片做振荡,然后倍压整流,然后给第二片供电,这成不?

网友M(2017-02-23):
有、内部集成电荷泵的 如ADA4859-3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内部集成电荷泵的 如ADA4859-3

优势和特点

集成电荷泵
电源电压范围:3 V至5.5 V
输出范围:−3.3 V至−1.8 V

点开看了下

网友:
能啊,输出级集电极开路输出的就行,比如说lm393当运放用。

网友:
又没有说运放要工作在线性状态,用运放做个震荡电路,控制一个mos开关,DC-DC。

不过即使这样,运放输出电压仍然受限,要通过电感之后电压才可以升高。

网友:
我觉得不能吧。。楼上说的差分信号 感觉也太特殊了吧。之于恒流源,电压不够的话是不能恒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照你这逻辑,恒流源空载的话岂不是电压无穷大了?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做个恒流源  然后加大电阻???你试试。我是这么想的,呵呵

nbnbnbnbnbnb

网友:
只知道能量守恒定律,纯理想状态也是相等

网友:
运放电源用5V   恒流源输出   输出通过上拉电阻接到15V
你就可以使输出电压超过运放电源了

LM393这种开漏的OP,上拉电阻接到20V   开漏时还可以直接得到20V

网友:
只知道能量守恒定律,纯理想状态也是相等
顶一个

网友:
大师都说了,条件不明。

网友:
高手很多

网友:
太高电压办法很多 比如:自举、电荷泵、差分输出,但是这些条件都是有一定限制的,楼主也没说在啥情况下输出超过电源电压,最简单的 我运放后面接一级升压电路做输出,随便怎么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