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不需要红外码库的红外空调芯片

楼主(2015-05-12):
淘宝上找了些空调红外发送芯片,都是必须要买他们的红外码库的的。
不知道市面上有没有,可以直接学习后能自动判断红外空调码的,单片机通过发送温度,风速等信息过去就可以的?

网友:
这个好难啊

楼主(2015-06-26):
市面上都需要买码库的太贵了

网友A:
自己做个自学习的。 学到什么就往外发什么。 前提,你的有原来的遥控器。

网友B:
空调的遥控自学习还不是那么好搞,原因是空调的红外发送不是单参数发送,这点跟电视红外遥控不一样,比如你按了温度减命令,发送的红外中不止是温度参数,还包括风速,模式等组合信息,这就导致学习变得困难,不过空调遥控都有一条全功能命令,携带所有的参数,只要破解这条命令,那么就一直用这条命令,改参数就行了。偷偷的告诉你,这条命令就是开机命令,因为开机要同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调的遥控自学习还不是那么好搞,原因是空调的红外发送不是单参数发送,这点跟电视红外遥控不一样,比如你 ...

好些空调指令是带校验的,这比较难搞,开机指令学到改个参数也是无效了

网友:
不想买库,你就要有原先的遥控器呀,然后上示波器,抓波形,慢慢解析了.比较浪费时间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个自学习的。 学到什么就往外发什么。 前提,你的有原来的遥控器。 ...

空调恐怕不行吧,按键带温度信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些空调指令是带校验的,这比较难搞,开机指令学到改个参数也是无效了 ...

所以说要破解,而不是学习,破解的关键就是破解校验,其实校验也就是那么几种,我把美的的,格力的给破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要破解,而不是学习,破解的关键就是破解校验,其实校验也就是那么几种,我把美的的,格力的给破解 ...

格力好像比较复杂些,能否讲讲校验规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空调恐怕不行吧,按键带温度信息的。。。

为什么不行,带什么和这个有啥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行,带什么和这个有啥关系。

空调遥控码应该是一长串的,里面带温度等。 比如当前遥控器上显示25度,你按个+温度,它要把26度这个数据发出去, 你再按,它要把27度这个数据发出去。 你怎么学这个+温度按键。  你会说我先摸清他的遥控格式,你摸清了格力,海尔又怎么办?       再说了,摸清了遥控码规则做加法,就不是遥控学习了,而是选择下拉菜单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空调遥控码应该是一长串的,里面带温度等。 比如当前遥控器上显示25度,你按个+温度,它要把26度这个数据 ...

你说的万能遥控器的 做法  如果只是一个牌子 自己家用的  学习型 完全可以。如果是做万能的  还是淘宝上买个 红外编码库 是最省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万能遥控器的 做法  如果只是一个牌子 自己家用的  学习型 完全可以。如果是做万能的  还是淘宝上 ...

只做一个,那也不叫学习,叫破解协议。

你的原贴:自己做个自学习的学到什么就往外发什么。 前提,你的有原来的遥控器。

你学到25度,想变26度就傻了

网友:
现在手机上的遥控精灵 可以遥控空调,你可以用示波器 分析的

网友:
自己做个自学习的

网友(2015-11-13):
如果那么简单,没技术含量,也不会有人卖这么贵了

网友:
矩阵红外 MLX90621

网友(2020-09-21):
可以看看这个人做的使用的带空调码库电视机顶盒的码库芯片,本地的,不需要付费的,他的贴子里面有具体芯片购买地址,你可以看看,还比较好用;
http://bbs.eeworld.com.cn/thread-1124059-1-1.html

网友:
空调可以自己做码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