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布线中DQ,DQM,DQS长度的容差问题

楼主(2015-05-12):
最近在布线,一直考虑DDR的问题。

网上有一篇文章,《DDR内存布线指导》,讲DDR布线的问题。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ZX50Fxq4RjoA29E1XV7

最后一页上有一句话:“同组内DQ与DQM以DQS为基准等长,误差±5mil”

这里有一个问题:DQ,DQM,DQS的容差“±5mil”,是根据什么计算出来的?
按理说,DDR2-400和DDR2-800的长度容差应该有差别的吧?

请教熟悉DDR布线的同学讨论一下~~

网友(2015-07-18):
看你的DDR跑的速度,不是很高要求的可以放宽,2440 2416 6410 210我都试过,没等长也没关系,风险比较大。真不做等长的话,CPU和DDR距离得较近,减少绕线。保证完整的地平面和电源层。不过还是不建议这样做,因为你没有确定的把握,一旦调试有些许问题,就会在这上面纠结,以至于你无法完成整个项目都是有可能的。

楼主:
最近这段时间刚好布了一个两片的DDR2,有一点亲身体会。在绕等长的时候,DATA组内(DATA[8],DQS+,DQS-,DQM),如果绕线空间充足,实际上可以绕到精确等长的。
倒是控制组、地址组,以及各数据组 的组间,线长要精确等长是要费手脚,还好布线规范对组间等长的要求比较宽松。

这么久的帖子了,谢谢楼上回复!!

网友:
楼主你好 请问你有 PHY芯片  88e1512的Data Sheet吗?搜到了你以前的帖子但是现在打不开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