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能否驱动5V的段式液晶屏(纯玻璃那种)

楼主(2015-05-12):
这是屏的参数,那个5V能用430的驱动么?

网友:
没有试过

网友A:
1/2bias的话可以用IO口来驱动。1/3只能用专门的驱动IC来做,得看你单片机内部是否有这个功能,没有就需要外挂。HT1621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bias的话可以用IO口来驱动。1/3只能用专门的驱动IC来做,得看你单片机内部是否有这个功能,没有就需要外 ...

430有LCD功能,但VLCD最大3.44V,主要是这个电压,问了液晶厂家,他们说3.3V不能驱动。

网友:
外挂1621挺简单的,才1块多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430有LCD功能,但VLCD最大3.44V,主要是这个电压,问了液晶厂家,他们说3.3V不能驱动。 ...

不能驱动。
做3V的液晶

网友:
能驱动吧 只是显示效果很差,最好改3.3V液晶。

网友:
应该不能驱动,最好换3.3v的显示器

网友(2015-07-19):
可以驱动,明天我驱动了放上来给你看.

网友:
这个不行的,虽然强行驱动,但是液晶电压没有饱和,会出现残影的。

网友:
可以做到3.3V的电压,可以直接驱动,功耗超低!

网友:
看情况吧,试过标5V的,3.3也能显示,刷新,显示都正常,寿命没具体测试,也试过标5V的,3.3就驱动不了了,亮度超低,刷新超慢…!

网友:
楼主,您确定是纯只有玻璃及引脚吗?这种 LCD 我有,而且是 DIP 的,我也试过就用手去碰引脚 LCD 也会有反应而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