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出现丢包情况

楼主(2015-05-12):
我的单片机通过485和电脑通信,发送2个字节就会出现丢包情况,请教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问题问得.......,鬼才知道!

网友:
调试运行看看 , 这怎么会丢包

网友:
如果发送丢包,丢的是最后一个字节,给点提示,在串口发送时必须等到485总线上面的数据发送完成后才能切换总线模式,所以如何判断总线数据发送完,在MCU内部,一般有一个串口移位寄存器为空中断,以前我就是使用该寄存器判断,最后一个字节老是丢,后来又看了一遍芯片手册,发现还有一个寄存器意思就是数据发送完成中断,所以不要把这2个寄存器弄错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切换太快,丢失了尾巴吧

网友:
发送接收切换要有延时
地线接上

网友:
用max13487,收发自动控制

网友:
把波特率变高是否有改变呢?

网友:
估计是没发完,就把模式切换为接收了

楼主:
我接收一两个字节的话可以正常工作,接收3个以上的话必须10ms的定时发送才可以,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接收一两个字节的话可以正常工作,接收3个以上的话必须10ms的定时发送才可以,这是什么原因呢 ...

鬼知道什么原因!
你哪怕把自己的处理思路说说也好啊。没听过那个笑话吗,把脚伸出来,让你猜叫什么名字。

网友:
丢包的话,丢多少字节还是后续都收不到了?

网友:
最近也在搞485,也经常出现,还没解决

网友:
出现丢包我一般都是通过多次发送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接收一两个字节的话可以正常工作,接收3个以上的话必须10ms的定时发送才可以,这是什么原因呢 ...

波特率是多高,延时有多少,这些要说清楚

网友:
没讲清楚,不好说,可能是发送和切换没有协调好,也可能其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