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得无聊用废弃的微波炉变压器做了一个简易点焊机

楼主(2015-05-13):
看到前辈做过,刚好手里有废的微波炉变压器,把高压绕组拆除,用粗的铜芯电缆绕了4圈,测得3.9V左右,电焊头用废的洛铁头,因为一般用不到只想测试一下效果所以做的简易,没加时间继电器,自己掌握时间,测量了一下短路电流有450A左右

网友:
瞬间1000多瓦?

楼主:
输入电流空载4A左右,带载最大7A左右,输出短路后就不是按3.9V来乘电流了

网友:
带载输入7A左右
带载都有1000多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电流空载4A左右,带载最大7A左右,输出短路后就不是按3.9V来乘电流了

空载电流怎么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电流怎么这么大

这个是无功功率,并个20uF左右大容器就能补偿下来的

网友:
电压低了焊不了东西吧?

网友B:
高晓松那个晓松奇谈里提到他那个精神病二叔做的瞬热电烙铁应该就是这个原理。好像老一代搞无线电的都知道这个东东,说原理挺简单,能想到太牛了。

网友:
有机会也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晓松那个晓松奇谈里提到他那个精神病二叔做的瞬热电烙铁应该就是这个原理。好像老一代搞无线电的都知道这 ...

这个东西很早就有卖成品的,叫速热式电烙铁,就是一个带把手的变压器,不一定是自己做的

网友:
看效果很好,把铁块焊在石屎地板上劳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