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傻孩子老师的地盘发个小小调度器

楼主(2015-05-13):
/*!
*************************************************************************************
*\file    switch.h
*\brief   简易的调度器
*         1、轮番调度
*         2、可以主动释放CPU
*         3、用户的栈大小可自定义
*         4、任务数可自定义
*
*\author  worldsing
*\version V0.01
*\date    2015/04/24
*
*\b       1、去除C文件, 实现单个头文件代码结构
*         2、目前仅在ST系列的Cortex-M3平台测试过
*\li      2015/04/24
*         SWITCH_EN 宏须在创建任务的文件里定义
*************************************************************************************
*/
#ifndef __SWITCH_H__
#define __SWITCH_H__

//------------------------------------------------------------------------------------
//                                    Include File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core_cm3.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
//                                    Function declare
//------------------------------------------------------------------------------------

void switchDelayMs(uint16_t nTick);

//------------------------------------------------------------------------------------
//                                    Switch code
//------------------------------------------------------------------------------------
#ifdef  SWITCH_EN

__asm void setPSP(uint32_t topOfProcStack)
{
  msr psp, r0
  bx lr
}

__asm void taskSwitch(void)
{
    LDR     R0, =0xE000ED22
    LDR     R1, =0xFF
    STRB    R1, [R0]
    LDR     R0, =0xE000ED04
    LDR     R1, =0x10000000
    STR     R1, [R0]
    BX      LR
    ALIGN
}
__asm void PendSV_Handler(void)
{
    IMPORT  taskRuning
    IMPORT  taskNew
    CPSID   I
    MRS     R0, PSP
    CBZ     R0, NoSave
    SUBS    R0, R0, #0x20
    STM     R0, {R4-R11}
    LDR     R1, =taskRuning
    LDR     R1, [R1]
    STR     R0, [R1]

NoSave
    LDR     R0, =taskRuning
    LDR     R1, =taskNew
    LDR     R2, [R1]
    STR     R2, [R0]
    LDR     R0, [R2]
    LDM     R0, {R4-R11}
    ADDS    R0, R0, #0x20
    MSR     PSP, R0
    ORR     LR, LR, #0x04
    CPSIE   I
    BX      LR
    ALIGN
}

#define SWITCH_CONFIG(MAX_TASK, N_TICK_IN_SECOND, SYSTEM_CLK_NMHZ,    \
                      SYS_TICK_HOOK, IDLE_HOOK);                      \
                                                                      \
typedef struct {                                                      \
  uint32_t *pTaskStack;                                               \
  uint16_t delay;                                                     \
}TCB;                                                                 \
                                                                      \
TCB taskTCB[MAX_TASK + 1] = {0};                                      \
                                                                      \
TCB *taskNew, *taskRuning;                                            \
                                                                      \
uint8_t  taskCnt = 0;                                                 \
uint8_t  nTask;                                                       \
                                                                      \
void taskIdle(void) {                                                 \
  while(1){                                                           \
    IDLE_HOOK();                                                      \
    __nop();                                                          \
  }                                                                   \
}                                                                     \
void  SysTick_Handler (void) {                                        \
    uint8_t i;                                                        \
    bool bOneSwitch;                                                  \
    SYS_TICK_HOOK();                                                  \
    bOneSwitch = false;                                               \
    for(i = 0; i < nTask; i++){                                       \
      if(taskTCB[i].delay != 0){                                      \
        taskTCB[i].delay--;                                           \
      }                                                               \
      if(bOneSwitch == false){                                        \
        taskCnt %= nTask;                                             \
        if(0 == taskTCB[taskCnt].delay){                              \
          bOneSwitch = true;                                          \
          taskNew = &taskTCB[taskCnt];                                \
          }                                                           \
        taskCnt++;                                                    \
        }                                                             \
    }                                                                 \
    if(bOneSwitch == false)                                           \
      taskNew = &taskTCB[nTask];                                      \
    taskSwitch();                                                     \
}                                                                     \
                                                                      \
                                                                      \
void switchDelayMs(uint16_t nTick) {                                  \
    uint8_t i;                                                        \
    if(0 == nTick)                                                    \
      return;                                                         \
                                                                      \
    taskRuning->delay = nTick;                                        \
    for(i = 0; i < nTask; i++){                                       \

      if(0 == taskTCB[taskCnt].delay){                                \
         taskNew = &taskTCB[taskCnt++];                               \
         break;                                                       \
      }else taskCnt++;                                                \
    }                                                                 \
    if(taskRuning == taskNew)                                         \
      taskNew = &taskTCB[nTask];                                      \
    taskSwitch();                                                     \
}                                                                     \
                                                                      \
                                                                      \
void switchTaskInt(void (*task)(void), uint32_t *ptos) {              \
    if(MAX_TASK + 1 <= taskCnt){                                      \
      taskCnt = 0;                                                    \
      return;                                                         \
    }                                                                 \
    *(ptos)    = (uint32_t)0x01000000L;                               \
    *(--ptos)  = (uint32_t)task;                                      \
    taskTCB[taskCnt++]. pTaskStack =  ptos -14;                       \
}                                                                     \
                                                                      \
                                                                      \
void switchStart(void){                                               \
  switchTaskCreate(taskIdle, 256);                                    \
  if(taskCnt < (MAX_TASK + 1))                                        \
    nTask = taskCnt;                                                  \
  else                                                                \
    nTask = MAX_TASK;                                                 \
  setPSP(0);                                                          \
  SysTick_Config((SYSTEM_CLK_NMHZ / N_TICK_IN_SECOND) - 1);           \
  while(1);                                                           \
}

#define switchTaskCreate(task, stackSize) {__align(8) static uint32_t task##Stack[stackSize / 4]; \
                                           switchTaskInt(task, &task##Stack[(stackSize/4)-1]);    \
                                          }

#endif

//------------------------------------------------------------------------------------
//                                    Demo code
//------------------------------------------------------------------------------------
#if(0)

#define   SWITCH_EN
#include  "switch.h"

void tickHook(void)
{
        //不得放入阻塞\复杂\死循环代码
}

void idleHook(void)
{

}

//配置参数:最大任务数  1秒Tick数 系统时钟  时钟钩子  空闲钩子
SWITCH_CONFIG(2, 100, 72000000, tickHook, idleHook);

void task0(void){                         //任务0
   for(;;){
   //这放入您的代码
   switchDelayMs(200);                    //可用delay()释放CPU
   }
}

void task1(void){                         //任务1
  for(;;){
  //这放入您的代码
  switchDelayMs(1);                       //可用delay()释放CPU
  }
}

int main(void){
  switchTaskCreate(task0, 60);            //在调度前建立任务
  switchTaskCreate(task1, 30);            //在调度前建立任务
  switchStart();                          //开始调度
}
#endif

#endif

//------------------------------------------------------------------------------------
//                                    End of file
//------------------------------------------------------------------------------------

楼主:
/*!
*************************************************************************************
*\file    switch.h
*\brief   简易的调度器
*         1、轮番调度
*         2、可以主动释放CPU
*         3、用户的栈大小可自定义
*         4、任务数可自定义
*
*\author  worldsing
*\version V0.01
*\date    2015/04/24
*
*\b       1、去除C文件, 实现单个头文件代码结构
*         2、目前仅在ST系列的Cortex-M3平台测试过
*\li      2015/04/24
*         SWITCH_EN 宏须在创建任务的文件里定义
*************************************************************************************
*/
#ifndef __SWITCH_H__
#define __SWITCH_H__

//------------------------------------------------------------------------------------
//                                    Include File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core_cm3.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
//                                    Function declare
//------------------------------------------------------------------------------------

void switchDelayMs(uint16_t nTick);

//------------------------------------------------------------------------------------
//                                    Switch code
//------------------------------------------------------------------------------------
#ifdef  SWITCH_EN

__asm void setPSP(uint32_t topOfProcStack)
{
  msr psp, r0
  bx lr
}

__asm void taskSwitch(void)
{
    LDR     R0, =0xE000ED22
    LDR     R1, =0xFF
    STRB    R1, [R0]
    LDR     R0, =0xE000ED04
    LDR     R1, =0x10000000
    STR     R1, [R0]
    BX      LR
    ALIGN
}
__asm void PendSV_Handler(void)
{
    IMPORT  taskRuning
    IMPORT  taskNew
    CPSID   I
    MRS     R0, PSP
    CBZ     R0, NoSave
    SUBS    R0, R0, #0x20
    STM     R0, {R4-R11}
    LDR     R1, =taskRuning
    LDR     R1, [R1]
    STR     R0, [R1]

NoSave
    LDR     R0, =taskRuning
    LDR     R1, =taskNew
    LDR     R2, [R1]
    STR     R2, [R0]
    LDR     R0, [R2]
    LDM     R0, {R4-R11}
    ADDS    R0, R0, #0x20
    MSR     PSP, R0
    ORR     LR, LR, #0x04
    CPSIE   I
    BX      LR
    ALIGN
}

#define SWITCH_CONFIG(MAX_TASK, N_TICK_IN_SECOND, SYSTEM_CLK_NMHZ,    \
                      SYS_TICK_HOOK, IDLE_HOOK);                      \
                                                                      \
typedef struct {                                                      \
  uint32_t *pTaskStack;                                               \
  uint16_t delay;                                                     \
}TCB;                                                                 \
                                                                      \
TCB taskTCB[MAX_TASK + 1] = {0};                                      \
                                                                      \
TCB *taskNew, *taskRuning;                                            \
                                                                      \
uint8_t  taskCnt = 0;                                                 \
uint8_t  nTask;                                                       \
                                                                      \
void taskIdle(void) {                                                 \
  while(1){                                                           \
    IDLE_HOOK();                                                      \
    __nop();                                                          \
  }                                                                   \
}                                                                     \
void  SysTick_Handler (void) {                                        \
    uint8_t i;                                                        \
    bool bOneSwitch;                                                  \
    SYS_TICK_HOOK();                                                  \
    bOneSwitch = false;                                               \
    for(i = 0; i < nTask; i++){                                       \
      if(taskTCB[i].delay != 0){                                      \
        taskTCB[i].delay--;                                           \
      }                                                               \
      if(bOneSwitch == false){                                        \
        taskCnt %= nTask;                                             \
        if(0 == taskTCB[taskCnt].delay){                              \
          bOneSwitch = true;                                          \
          taskNew = &taskTCB[taskCnt];                                \
          }                                                           \
        taskCnt++;                                                    \
        }                                                             \
    }                                                                 \
    if(bOneSwitch == false)                                           \
      taskNew = &taskTCB[nTask];                                      \
    taskSwitch();                                                     \
}                                                                     \
                                                                      \
                                                                      \
void switchDelayMs(uint16_t nTick) {                                  \
    uint8_t i;                                                        \
    if(0 == nTick)                                                    \
      return;                                                         \
                                                                      \
    taskRuning->delay = nTick;                                        \
    for(i = 0; i < nTask; i++){                                       \
                                                                               \
      if(0 == taskTCB[taskCnt].delay){                                \
         taskNew = &taskTCB[taskCnt++];                               \
         break;                                                       \
      }else taskCnt++;                                                \
    }                                                                 \
    if(taskRuning == taskNew)                                         \
      taskNew = &taskTCB[nTask];                                      \
    taskSwitch();                                                     \
}                                                                     \
                                                                      \
                                                                      \
void switchTaskInt(void (*task)(void), uint32_t *ptos) {              \
    if(MAX_TASK + 1 <= taskCnt){                                      \
      taskCnt = 0;                                                    \
      return;                                                         \
    }                                                                 \
    *(ptos)    = (uint32_t)0x01000000L;                               \
    *(--ptos)  = (uint32_t)task;                                      \
    taskTCB[taskCnt++]. pTaskStack =  ptos -14;                       \
}                                                                     \
                                                                      \
                                                                      \
void switchStart(void){                                               \
  switchTaskCreate(taskIdle, 256);                                    \
  if(taskCnt < (MAX_TASK + 1))                                        \
    nTask = taskCnt;                                                  \
  else                                                                \
    nTask = MAX_TASK;                                                 \
  setPSP(0);                                                          \
  SysTick_Config((SYSTEM_CLK_NMHZ / N_TICK_IN_SECOND) - 1);           \
  while(1);                                                           \
}

#define switchTaskCreate(task, stackSize) {__align(8) static uint32_t task##Stack[stackSize / 4]; \
                                           switchTaskInt(task, &task##Stack[(stackSize/4)-1]);    \
                                          }

#endif

//------------------------------------------------------------------------------------
//                                    Demo code
//------------------------------------------------------------------------------------
#if(0)

#define   SWITCH_EN
#include  "switch.h"

void tickHook(void)
{
        //不得放入阻塞\复杂\死循环代码
}

void idleHook(void)
{

}

//配置参数:最大任务数  1秒Tick数 系统时钟  时钟钩子  空闲钩子
SWITCH_CONFIG(2, 100, 72000000, tickHook, idleHook);

void task0(void){                         //任务0
   for(;;){
   //这放入您的代码
   switchDelayMs(200);                    //可用delay()释放CPU
   }
}

void task1(void){                         //任务1
  for(;;){
  //这放入您的代码
  switchDelayMs(1);                       //可用delay()释放CPU
  }
}

int main(void){
  switchTaskCreate(task0, 60);            //在调度前建立任务
  switchTaskCreate(task1, 30);            //在调度前建立任务
  switchStart();                          //开始调度
}
#endif

#endif

//------------------------------------------------------------------------------------
//                                    End of file
//------------------------------------------------------------------------------------

网友:
码一个,改天试试

网友A:
来个压缩文件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B:
楼主把汇编部分讲解下吧,汇编看起来太累!

网友:
MARK之。。。坐等傻孩子点评!!!

网友:
果断小白鼠一下,帮顶~

网友:
有空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有时间试试,貌似不错。

网友:
楼主汇编看不懂啊,

网友C:
LZ是转过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是转过来的吗

欢迎找原文,找到有奖励。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汇编部分讲解下吧,汇编看起来太累!

大概的意思就是产生个软件异常中断,再切换任务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压缩文件分享一下,谢谢!

没有细看帖子啊,整个调度器就一个头文件,还带demo还有什么好说的?

网友:
LZ高人!虽然不懂汇编,还是要拿来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