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被强上360导航

楼主(2015-05-13):
如题,有没办法去掉。

网友:
查注册表 查浏览器安装目录

网友:
系统启动项里面有东西~~

网友:
如有可能最好重装操作系统。。。

网友:
楼上高手~看来360导航非得重装系统不可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回复,我试下看看了。

系统才弄好没几天,哎~。

楼主:
没招了,只有等重装。

网友A:
别用IE,换个chrome或者opera或者firefox,除了不得不用IE的,其他的都用别的内核的浏览器,千万别用IE内核的加壳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IE,换个chrome或者opera或者firefox,除了不得不用IE的,其他的都用别的内核的浏览器,千万别用IE内核 ...

好的,不过我这方面不太深入。

希望能再店名下要害。比如是不是灰常容易账号密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