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SoliWorks做出的图像真的一样,顺便求视频教程?

楼主(2015-05-13):
求视频教程分享
--------------------------------------------------------------------------------------------------
我用了Realview 可是还是没能达到人家的效果:

我的钣金:

网友:
需要渲染渲染

网友:
材质 渲染

网友:
材质 渲染 光线

网友:
渲染需要显卡的支持,你需要一块专业图形显卡。

网友:
渲染。要效果好,导出到3dmax里,然后设置好材质灯光,渲染器渲染。

网友:
你的明显没有贴表面材质

网友:
楼上上,渲染不需要显卡支持的,渲染基本纯靠cpu的,当然可以用gpu加速渲染,但是觉得没啥大用处。专业显卡只能是作图的时候的实时渲染快一些,出现显示错误的几率小而已。

网友:
Solidworks自带的只能看看大概效果,如果想要逼真的效果建议用Keyshot渲染,SW+Keyshot的组合不错的。

网友:
渲染是必须的,OpenGL。

网友:
材质和渲染器都是门小学问……

网友(2016-01-20):
这玩意,我也就是不会,没找到这这种灵感过。

网友:
导出模型,用专业渲染引擎渲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