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过-20~+60摄氏度工作的产品,设计上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5-05-13):
最近要设计一款电子产品,产品计划能在-20~+60摄氏度工作,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求指教。产品含LED点阵,和锂电池。

网友A:
-20摄氏度的话,锂电池够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摄氏度的话,锂电池够呛吧。

锂电池放电没有问题,充电不行

网友:
工业级器件,尤其是通信接口器件,山寨232芯片最好做做实验。

网友(2016-02-19):
电源芯片 要好好考究考究

网友:
芯片选用工业级温度范围的型号,阻容问题不大,锂电池可以买到低温的,但价格不菲,就看你们能不能接受了

网友:
可以考虑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
液晶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7-05-25):
有显示的话液晶是个坑
电源也是个大坑

网友:
没看清,LED的话没事

网友:
结构有利于散热是重点

网友:
液晶需要辅助电加热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1.

网友:
低温电池的事情,前段时间简单了解过。
就-20度这种情况来说,我觉得没必要去专门找低温电池。用普通电池就可以,只是容量会衰减。松下的NCR18650B 3400mah电池,数据手册表明在-20度还能实现65%的容量,这样算下来和专门的低温电池差不了多少。以前sanyo的UR8650F 2600(现在也是松下了)就差一些,-20度可用容量不到60%。
低温电池是适应低温而牺牲容量的,比如标准的18650电池,假设普通室温做到2600,但是-40度就只能做到1600的容量,价格还贵。

所以-20度这种情况,用普通锂电池容量做一些冗余,就基本满足要求了。

另,我印象里铁锂电池的低温特性还不如普通锂离子电池...

LED点阵-20°C绝没有问题。

网友:
倒...发完了才发现是个古董贴,也别白来,再上两张图

网友:
一定要做好温度补偿的优化

网友:
晶振。锂亚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