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四层板加邮票孔价格为什么这么贵

楼主(2015-05-13):
刚刚在嘉立创下单一个四层板,尺寸4.5cm × 7.5cm,10块样板,四周为邮票孔,下单时系统显示含税价为220,但人工审核后改为550元,有人能解释下么,这差价也太大了。

难道工艺很复杂?我现在是用焊盘在电路板四周,keepout线从焊盘中心划过做邮票孔,如果我把板向四周扩大覆盖所有邮票孔焊盘,然后在邮票孔焊盘中间开V槽是否可行

嘉立创审核信息:

尊敬的客户您好:订单已审核,内含1 款板,半孔加100元,没有折扣, 快递代收价格550.0 元,网络支付价格 550.00 元, 做板工艺和数量以你系统下单为准,全部测试,交期4-5天 发货,核对 OK 请确认,本单报价联系人张'S,TEL:0755-83456516;[ 本单业务联系人:黄凯助理,联系电话:18681567457] /15-05-13 13:57

网友A:
换一家问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家问问看看

我也有这想法,之前在嘉立创做的四层板比这大,才两百多,突然增加这么多,报销时都不好解释,另外最近在嘉立创PCB发票还差点才累积到1000,等凑够开票额,把之前账单报销完再考虑换一家试试

网友B:
这个很奇怪,半孔工艺明写了100元,原来220,现在550,怎么差别这么大?
而且一般来说网络支付价格都会比快递代收便宜,这个审核后两个价格都是5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奇怪,半孔工艺明写了100元,原来220,现在550,怎么差别这么大?
而且一般来说网络支付价格都会比快 ...

很纠结,这随意性也太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纠结,这随意性也太大了

楼主改变了嘉立创的一个收费政策,在嘉立创记上历史性的一笔,:)
原来半孔板,跟2oz铜厚板,特价内的板是不享受折扣,如今因为你的功劳,后面半孔板,跟2oz铜厚板,特价内的板也享受折扣

网友D:
LZ现在应该付多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Z现在应该付多少了?

如果没错的话是 330
大约明细
长宽在10cm以内 200
半孔费用是 100
增票:3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错的话是 330
大约明细
长宽在10cm以内 200

给力啊 当初有个板子和楼主的情况类似
后来就没发板子。。

看来现在我要回去找一下我的板了。 确实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现在应该付多少了?

付了320,过程这样的:

先是改为330,这个我没注意,没看到,中途和QQ客服联系,说什么半孔工艺等一大堆,让我修改下PCB,改好上传后等审核后发现最后上传文件改为320,把之前从550改为330的订单取消了,也不是因为10元差价取消的,因为后来改动PCB,担心前面PCB有错误,直接选最新的

感谢嘉立创,感谢amobbs.com

只是仍有点搞不懂,我的邮票孔做法是焊盘中间用keepout切开,本身焊盘很大,生产时直接锣边掉就好,为什么还要多出所谓半孔工艺,之前做的板锣边效果很理想,按理也不会出现毛刺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改变了嘉立创的一个收费政策,在嘉立创记上历史性的一笔,:)
原来半孔板,跟2oz铜厚板,特价内的板 ...

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付了320,过程这样的:

先是改为330,这个我没注意,没看到,中途和QQ客服联系,说什么半孔工艺等一大堆 ...

找块板试试过孔焊盘中间切开,过孔会掉出来的

网友:
嘉立创越来越好

网友:
假如用户没仔细看直接把款付了呢?我是说假如。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半孔的板子收费很高,现在嘉立创改掉了这样的收费太好了。我基本不怎么做半孔的板子,倒是2oz也享受折扣才是给力啊。
希望嘉立创越做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块板试试过孔焊盘中间切开,过孔会掉出来的

学习了

网友:
以前在其它制版厂 做过: 直接在 排孔上铣开槽 (不加费),只是不太好看,有不少残留而已。。。。

网友:
半孔工艺就是贵,

网友:
好!赞。邮票孔一直不敢做就是因为贵。现在准备搞了

网友F:
PCB厂家的半孔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PCB厂家的半孔是怎么做出来的?

半孔艺,不是麻烦,是非常麻烦!在做线路环节多了一条锣边的工序!

网友:
双面板(拼个小板6*16mm左右),8*10CM收款162块的,路过.

网友G:
要不给大家多一个选择,不做半孔工艺,JLC不保证每个半孔的完整性,但是可以便宜1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不给大家多一个选择,不做半孔工艺,JLC不保证每个半孔的完整性,但是可以便宜100元。 ...

你的建议对两边没有好处,嘉立创承担PCB质量不好恶名,用户拿到PCB残废的板子。

网友:
不过确实也是,半孔工艺在jlc确实是有点小贵,希望能改进一下

网友(2015-09-25):
刚做了一个3.4cmX1.6cm的半孔板,而且还是两层板,15片要三百多,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