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安装的vS2005编译一个简单的对话框程序提示缓冲区溢出

楼主(2015-05-13):
具体提示为在已损坏的程序内部状态的xx.exe中发生缓冲区溢出.感觉是软件没装好~不明觉厉啊

楼主:
软件反复装了几次~随便编个程序都是这种问题~release模式可以执行

楼主:
对话框程序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能力和题目中错别字的情况
99.99%是你代码问题,和安装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能力和题目中错别字的情况
99.99%是你代码问题,和安装无关

代码是软件自动生成~就是对话框的模板~我一个字没敲

网友B:
你至少把错误提示信息截图发上来,你给的信息量太少没法帮你查问题

楼主:
vs2005   基于对话框的框架程序~由向导生成~debug全速执行就出现缓冲区溢出提示~遇到过的朋友给点意见~手机发帖~屏幕经常旋转~所以错别字很多~大家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至少把错误提示信息截图发上来,你给的信息量太少没法帮你查问题

图片如下

网友B:
debug全速运行是指不设断点直接按F5运行?
这个图片你点“中断”跟进去调试,然后把call stack窗口的内容截图发上来我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bug全速运行是指不设断点直接按F5运行?
这个图片你点“中断”跟进去调试,然后把call stack窗口的内容 ...

图传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bug全速运行是指不设断点直接按F5运行?
这个图片你点“中断”跟进去调试,然后把call stack窗口的内容 ...

能给点意见么

网友:
你确认下:vs2005生成的程序你没有做任何修改并且没有修改过任何工程配置选项
如果这样还出问题我就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楼主:
装好就建工程编译执行~什么都没改过

网友C:
检查电脑上安装的卫士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电脑上安装的卫士之类的。

没装啥软件啊

楼主:
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

网友:
没装?SZInj.dll是个啥?
SZ Inject.dll 么?我觉得,你还是先杀杀毒吧。

楼主:
啥原因啊

楼主:
根据向导随便建一个工程,在RElease模式下可以正常的执行。

在debug模式下就提示在已损坏的程序内部的xx.exe发生了缓冲区溢出

md,啥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