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QX RTCS 网口工作异常

楼主(2015-05-13):
大家好!

        如题,

        硬件:
        MCU: K70
        PHY: KSZ8041

        板子直接连接电脑时可以ping通,不会出现超时,当连接到局域网时会间歇性的出现超时。如下图:
        不知道是由于哪里操作不当而造成的,麻烦大家给点查找问题的建议,谢谢...

网友A:
可能线接触不好吧

网友:
是不是MAC地址冲突?

楼主:
谢谢,还在查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线接触不好吧

这个可能性不大...

网友:
我之前有这现象,硬件焊接的问题。楼主可以这方面查查,多焊几块板子。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你可以查看一下晶振是如何提供给MAC和PHY的

网友(2015-06-17):
非常感谢你关于MQ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