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18B20无法初始化

楼主(2015-05-13):
uint8 DST_Reset(void)
{
        uint8         value = 1;
        uint16 counter=400;
        DST_IO_OUT();
        DST_IO_SET();
        DST_IO_CLR();
        Delay_us(600);        //>480us

        DST_IO_SET();
        DST_IO_IN();
        Delay_us(60);

        do{
                        counter--;
        }while(DST_IO_READ()&&(counter>0));
        if(counter > 0){
                DST_IO_SET();
                DST_IO_OUT();
                Delay_us(500);
                value = 0;
        }
        Delay_us(500);
        return (value);
}
以上是复位代码,之后后总返回1,初始化总是失败,延时程序都是精准的。

楼主:
有坛友懂的吗?搭救一下。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
counter--;
后要加Delay_us(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
counter--;
后要加Delay_us(1)

修改了等待部分的代码,新代码如下,感觉已经没问题了。示波器坏了,我对了时序图,应该没错的,但就是不行,有点怀疑是硬件问题。
uint8 DST_Reset(void)
{
        uint8        retry = 0;
        //uint16 counter=400;
        DST_IO_OUT();
        DST_IO_SET();
        DST_IO_CLR();
        Delay_us(530);        //>480us

        DST_IO_SET();
        DST_IO_IN();
        Delay_us(16);

        while(DST_IO_READ()&&retry<218){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218)
                return 1;
        else
                retry = 0;
        while((DST_IO_READ()==0)&&retry<261){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261)
                return 2;
        else
                return 0;
}
PS:我用的是LPC1758,以下是管脚配置宏定义:
#define         DST_IO_IN()         LPC_GPIO1->FIODIR3  &=~(1 << 6)
#define         DST_IO_OUT()           LPC_GPIO1->FIODIR3  |=(1 << 6)
#define         DST_IO_CLR()    LPC_GPIO1->FIOCLR3  |=(1 << 6)
#define         DST_IO_SET()    LPC_GPIO1->FIOSET3  |=(1 << 6)
#define          DST_IO_READ()         LPC_GPIO1->FIOPIN3  &=~(0 << 6)

网友:
拿来主义吧。网上先套能用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