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一个摄像头有多难?

楼主(2015-05-13):
一直想要搞一下FPGA的图像处理,立体视觉。之前读取过两个ov7670。但是买来的小模块插在插槽上很不稳定。尤其是两个摄像头之间要做一些运算的时候会有很大的误差。
问题:
1 在某宝上搜了一些现成的摄像头看上了树莓派的500万摄像头。想以他为基础自己做一块摄像头的板子同时放两个摄像头。不知难度如何。
2 摄像头好有两种封装。一种是手机摄像头那样一个消防跨自带镜头。另一种是一片cmos,需要自己加装镜头。那种能容易实现同时可控性又很强。
不知各位是否有这方面的经验,请多多指教。

楼主:
还有树莓派的摄像头是怎么做到可以用软排线连接那么远的?我的ov7670用10cm的排线就干脆没有信号了。

网友:
我也不懂,一般应该是买CMOS芯片,自己设计电路,焊接装镜头、以及座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树莓派的摄像头是怎么做到可以用软排线连接那么远的?我的ov7670用10cm的排线就干脆没有信号了。 ...

MIPI之类差分接口的传感器可以传输到几米远都有可能。但是普通并行的,如果不对时钟线做好屏蔽,传几cm估计时钟信号就废了。关键还是在于时钟信号是否稳定。

网友:
ov7670这种级别的摄像头自己做不难的

网友:
OV7670难度应不大,STM32都可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PI之类差分接口的传感器可以传输到几米远都有可能。但是普通并行的,如果不对时钟线做好屏蔽,传几cm估 ...

你说的信号废了,是信号时序乱了导致传输的数据不正确?还是根本就传输不了数据,表现的像没插摄像头一样?因为我的是后者。

网友:
MIPI接口 + 线屏蔽

网友:
做出来和做好
两种情况难度差的太多

网友:
顶一下,顺便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信号废了,是信号时序乱了导致传输的数据不正确?还是根本就传输不了数据,表现的像没插摄像头一样 ...

如果你时钟废了,你觉得你还能传吗?一般的接口只要收到一个错行,就会丢掉整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