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湿度传感器FC-28的相对湿度获取问题?

楼主(2015-05-14):
对于土壤湿度传感器大家都用过,淘宝买的模块都是一片LM393和一个可变电阻进行比较输出,但是我要获取的是土壤相对湿度?要怎么测量?我不知道ADC中1个LSB对应多少的湿度,难道要我挖泥土,测量ADC值,测量重量,烧干后再测量,然后计算出相对湿度在平均到每个LSB中?没有LSB与湿度的对照表?毕业设计要用到没办法》?谁能告诉我怎么办?

网友:
頂一下,最近也在研究濕度感測器。

网友:
可以多研究一下文献资料,定能获取很多答案

楼主:
别逗,我查了这个模块,问题是,这个模块我基本找不到其具体说明,我觉得只能通过自己手动计算的方法来计算相对湿度,要自己多找几个样本然后近似估计吧?我也百度了,说那个湿敏电阻收环境和温度影响大,也赢土壤的无机盐的浓度不同,而不同。。。因为这样,所以没有官方数据?淘宝的模块都是价格393和电位器的。这真是气死我了。。。

网友:
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网友:
玩玩,定性测量一下还行,你还想定量?

网友:
你还不如拿个电极自己做一个了,反正都是要标定的。

网友:
   湿度传感器我都没发现特别准的,FRC测量方法还是比较靠谱的!

楼主:
好吧,我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2018-03-06):
引用 楼主:
好吧,我知道怎么做了。。。

怎么做的呀?我现在也在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