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芯片可擦车,不能编程问题。

楼主(2015-05-14):
芯片:PIC24F256GA108;编程器PICKIT3;下载软件:PICkit(TM) 3 Programmer

目前问题是手工焊接的板子下载都没问题;上SMT贴片后,部分芯片无法下载,可以擦出,blank checK开始出错。

批量生产遇到的问题很郁闷,不知道原因。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第一批出问题的手工换芯片解决掉。第2批部分手工换也解决不了。。

网友:
这可能与PICKIT3有关,主要是复位的VPP电压带载能力较差,擦除效果不佳,换一下编程工具试试(如PICICD3).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个编程引脚的波形,找个PIC编程的资料看看!

网友:
用ICD3试试

网友:
芯片货源可靠吗?

网友:
供电电压不够?有些PIC在3.3V编程不了,5V就OK了。
VPP脚外围电路是否有负载?导致VPP不够

网友:
刚遇到一个问题,能下载程序,不能进入调试,显示不是单片机ID不正确,

网友:
额   可能你需要把板子外围的电源供起来,可能是负载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