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常用的飞控板有没有大四轴和小四轴的区别?

楼主(2015-05-14):
最近看了很多资料,想买一块大四轴的飞控板,但是看了很多帖子,都不太清楚,
目前涉及到的飞控板有KK,玉兔,FF,MWC,APM等等,
我想问一下,飞控板分大小四轴吗?一般大四轴用的比较好的飞控板是哪个?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判断这个板子是不是带有自稳功能??看是不是有2个以上I2C就是自稳的?

楼主:
是想问一下,大小四轴飞控板的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呃……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风格,反正我是查过四轴DIY网站等也翻了文档才发帖子问的………… ...

好吧,原本想继续冷嘲热讽一番来着,不过想想自己也是从小白过来的,还是留点口德吧。

买什么飞控板,主要看lz打算装多大尺寸的四轴,只要玩什么项目或者做什么用途,lz自己的操纵水平以及lz愿意为此付出多少精力。
一般自组450,550级4轴或6轴,用于遥控飞行和简单航拍,可选择开源飞控APM或者Pixhawk。这两款飞控用户最多,软硬件成熟(特别是地面站软件),技术支持丰富,不管是自己玩还是以此为基础进行二次开发,都是很好的选择。不想折腾可以选择商品飞控大疆Naza,零度s4,极翼P2之类,同级别的飞控性能和价格都差不多,选一个用户比较多的就行。
自组250级4轴,玩室内或穿越,可以选择cc3d,MWC或miniAPM。小型4轴飞控可选余地不多,cc3d,和MWC对用户操作水平要求较高,建议选择miniAPM作为入门,miniAPM完全兼容原版APM固件,适合于新手学习。我在做一款适用于穿越机的pixhawk的改版,过几天会发在论坛里,如果lz有兴趣也可以选择使用。
600级以上6轴或8轴,适用于专业航拍工作,直接选商业飞控,推荐零度双子星。虽然双子星不炸金身已破,但相比其他品牌飞控而言,安全性还是要高得多。
航模是一个危险的东西,一个五六百克重的铁疙瘩悬在几十米高的空中,失控砸到人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一定要上专业的航模论坛多学习,做好功课以后再动手装机试飞。
推荐去mx3g和51mx学习航模相关的基础知识,在51mx和moz8学习关于多轴飞行器的内容。51mx有不少做飞控开发的牛人,miniAPM就是从51mx出来的。moz8有泡泡老师常驻,内藏各类飞控的教学视频,新手入门可以少走不少弯路。
另外说一句,十个炸鸡的,九个骂飞控。不过这九个骂飞控的人里,有多少个是没有好习惯,对航模一知半解,没有老鸟带就敢自己放单飞的,恐怕只有炸鸡的自己才知道了。见过飞控供电接头随便插上不打胶,飞着飞着飞控掉电摔机的;见过电调虚焊,飞机空中失去动力摔的;还见过地面不拉距不试舵,起飞推油秒翻的(这事自己以前也干过)。还是那句话,玩航模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以前做好功课。

全是干货,点个赞吧...

网友B:
楼主标题,我还以为有资料可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标题,我还以为有资料可看呢!

是想问点东西……

网友C:
赶紧改标题,否则…请按规定办事

网友A:
这得上航模论坛去问去查啊,术业有分工,阿莫也不是万能的。不过看lz这伸手党风格的标题和问题,估计去别处也是碰壁吧...

网友:
区别不大,一些商用飞控会把好的陀螺仪用在大的多轴上,adi的之类的,而小四轴mpu60x0就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上航模论坛去问去查啊,术业有分工,阿莫也不是万能的。不过看lz这伸手党风格的标题和问题,估计去别处 ...

呃……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风格,反正我是查过四轴DIY网站等也翻了文档才发帖子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赶紧改标题,否则…请按规定办事

呃,好的

网友:
楼上讲的挺好

网友D:
pid参数不同,飞控可以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原本想继续冷嘲热讽一番来着,不过想想自己也是从小白过来的,还是留点口德吧。

买什么飞控板,主 ...

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d参数不同,飞控可以一样。

有劳版主大驾,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原本想继续冷嘲热讽一番来着,不过想想自己也是从小白过来的,还是留点口德吧。

买什么飞控板,主 ...

够专业。。。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原本想继续冷嘲热讽一番来着,不过想想自己也是从小白过来的,还是留点口德吧。

买什么飞控板,主 ...

受益非浅,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原本想继续冷嘲热讽一番来着,不过想想自己也是从小白过来的,还是留点口德吧。

买什么飞控板,主 ...

赞一个,说的好

网友(2015-08-31):
梁老师竟然也来这里了!哈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