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15.0版本下载链接

楼主(2015-05-14):
必装组件:

Quartus II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0.0.145-windows.exe   1.8GB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0.0.145-windows.exe    379MB

选装组件:

器件库(不用全装,用哪个系列的器件就安装哪个系列的器件库)
Arria II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rria-15.0.0.145.qdz    665MB
Arria 10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art1-15.0.0.145.qdz   2.7GB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art2-15.0.0.145.qdz   3.4GB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art3-15.0.0.145.qdz   2.7GB
Arria V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riav-15.0.0.145.qdz      1.3GB
Arria V GZ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avgz-15.0.0.145.qdz       1.9GB
Cyclone IV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lone-15.0.0.145.qdz      464MB
Cyclone V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onev-15.0.0.145.qdz     1.1GB
MAX II,MAX V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max-15.0.0.145.qdz      11.3MB
MAX 10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ax10-15.0.0.145.qdz    295MB
Stratix IV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ixiv-15.0.0.145.qdz    535MB
Stratix V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tixv-15.0.0.145.qdz     2.8GB

DSP Builder(是MATLAB的插件,可以不装,主要用于信号处理类产品开发)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0.0.145-windows.exe    57MB

SOC(必须装才能开发集成高性能硬核Cortex-A的SOC FPGA,内含全世界最厉害的ARM开发工具,来自ARM公司的DS-5安装包)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0.0.145-windows.exe     2.2GB

JNEye(可以不装,用于FPGA高速收发器的PCB级的仿真和分析,不用FPGA的高速收发器,就不用安装这个工具)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0.0.145-windows.exe     1.1GB

Altera OpenCL(用C语言开发FPGA的工具,可以不装,主要用于信号处理和科学计算类产品开发)
Altera SDK for OpenCL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0.0.145-windows.exe    192MB
Altera Runtime Environment for OpenCL Linux x86-64 RPM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15.0.0-1.x86_64.rpm   612KB
Altera Runtime Environment for OpenCL Linux PowerPC RPM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15.0.0-1.ppc64.rpm    480KB
Altera Runtime Environment for OpenCL Linux Cyclone V SoC TGZ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15.0.0-1.arm32.tgz    706KB
Altera Runtime Environment for OpenCL Windows x86-64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0.0.145-windows.exe     8.9MB

ModelSim AE(可以不装AE版,推荐更好的ModelSim SE版,可去Mentor官方网站下载软件对应的SE版本10.3d再去eetop论坛下载Crack,SE的破解器也可以用在AE上)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0.0.145-windows.exe    1.1GB

Quartus II Programmer(建议工厂烧写流水线上安装,普通开发者不要安装,因为Quartus II已经集成了此工具)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0.0.145-windows.exe   607MB

硬盘空间:完全安装Altera全部设计套装 v15.0 对于您要安装软件的硬盘或者分区,大约需要31GB的可用硬盘空间。
操作系统要求:必须是64位的Windows 7或者8,推荐专业版或者更高版本。不建议使用家庭版,特别是针对SOC开发。

楼主:
自己先坐二楼
可以将地址复制到百度网盘的离线下载里面下载,离线速度很快。
下面发支持linux系统的链接。

楼主:
必装组件:

Quartus II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5.0.0.145-linux.run   2.3GB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5.0.0.145-linux.run    380MB

选装组件:

器件库(不用全装,用哪个系列的器件就安装哪个系列的器件库)
Arria II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rria-15.0.0.145.qdz    665MB
Arria 10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art1-15.0.0.145.qdz   2.7GB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art2-15.0.0.145.qdz   3.4GB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art3-15.0.0.145.qdz   2.7GB
Arria V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riav-15.0.0.145.qdz      1.3GB
Arria V GZ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avgz-15.0.0.145.qdz       1.9GB
Cyclone IV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lone-15.0.0.145.qdz      464MB
Cyclone V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onev-15.0.0.145.qdz     1.1GB
MAX II,MAX V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max-15.0.0.145.qdz      11.3MB
MAX 10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ax10-15.0.0.145.qdz    295MB
Stratix IV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ixiv-15.0.0.145.qdz    535MB
Stratix V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tixv-15.0.0.145.qdz     2.8GB

DSP Builder(是MATLAB的插件,可以不装,主要用于信号处理类产品开发)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5.0.0.145-linux.run    63MB

SOC(必须装才能开发集成高性能硬核Cortex-A的SOC FPGA,内含全世界最厉害的ARM开发工具,来自ARM公司的DS-5安装包)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5.0.0.145-linux.run     2.3GB

JNEye(可以不装,用于FPGA高速收发器的PCB级的仿真和分析,不用FPGA的高速收发器,就不用安装这个工具)
无Linux版

Altera OpenCL(用C语言开发FPGA的工具,可以不装,主要用于信号处理和科学计算类产品开发)
Altera SDK for OpenCL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5.0.0.145-linux.run    273MB
Altera Runtime Environment for OpenCL Linux x86-64 RPM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15.0.0-1.x86_64.rpm   612KB
Altera Runtime Environment for OpenCL Linux PowerPC RPM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15.0.0-1.ppc64.rpm    480KB
Altera Runtime Environment for OpenCL Linux Cyclone V SoC TGZ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15.0.0-1.arm32.tgz    706KB
Altera Runtime Environment for OpenCL Windows x86-64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0.0.145-windows.exe     8.9MB

ModelSim AE(可以不装AE版,推荐更好的ModelSim SE版,可去Mentor官方网站下载软件对应的SE版本10.3d再去找Crack,SE的破解器也可以用在AE上)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5.0.0.145-linux.run    1.1GB

Quartus II Programmer(建议工厂烧写流水线上安装,普通开发者不要安装,因为Quartus II已经集成了此工具)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5.0.0.145-linux.run   692MB

硬盘空间:完全安装Altera全部设计套装 v15.0 对于您要安装软件的硬盘或者分区,大约需要31GB的可用硬盘空间。
操作系统要求:必须是64位的Linux操作系统,Altera推荐RHEL 5或者6。

网友A:
Altera OpenCL(用C语言开发FPGA的工具,可以不装,主要用于信号处理和科学计算类产品开发)
楼主用过吗?

网友B:
Aletra软件下载就是方便,什么时候Xilinx的也这么方便就好了。。。。

网友C:
刚装了14.1,15.0又出来了

网友D:
xilinx 也方便,只不过要注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era OpenCL(用C语言开发FPGA的工具,可以不装,主要用于信号处理和科学计算类产品开发)
楼主用过吗? ...

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装了14.1,15.0又出来了

这软件越新越好
我自己没更新,用不到那么高端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xilinx 也方便,只不过要注册

没用过xilinx的芯片
软件倒是装过,ISE 和vivado 不错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etra软件下载就是方便,什么时候Xilinx的也这么方便就好了。。。。

一般软件出来了,很快就有下载链接了,其实这个也是骏龙那里来的

网友E:
没有 Cyclone I  的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 Cyclone I  的库吗?

这个版本应该不支持这个器件库了

网友F:
Cyclone II也不支持了吧?

网友:
都出Quartus II V15了,更新太快了,我还在用V13呢,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Cyclone II也不支持了吧?

最后一个支持Cyclone II的版本应该是13.0sp1,我记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装了14.1,15.0又出来了

Me too 哈哈~

网友G:
12和12sp1是不是两个不同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G:
12和12sp1是不是两个不同的版本?

现在 altera的官方网站里,12.0 12.1 12.1sp1是有关12的三个版本
可以在官网查询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Cyclone II也不支持了吧?

最低支持到Cyclone IV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QII9.1 SP1,支持Cyclone II- Cyclone IV。

网友(2015-06-17):
真是够全的啊

网友:
谢谢分享, 楼主整理的好全啊,

网友:
谢谢分享,正在入门FPGA,顶一个

网友:
还在用11.1的飘过,,

网友(2015-08-25):
有一块 FPGA的开发板都发霉了  有时间了 玩玩  谢谢LZ

网友:
新版本都不支持Cyclone II了,所以一直用旧的

网友H:
添加个 和谐文件   在WIN7 64 和谐成功

楼主: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0.2.153-windows.exe

http://download.altera.com/akdlm ... 0.2.153-windows.exe
这两个是针对Quartus II 15.0的更新
必须先安装Quartus II 15.0,再安装更新文件,然后pojie

网友:
关键是不支持32位系统坑爹

网友:
感谢楼主汇总,很省心。

网友I:
是不是我把要下载的几个文件都下载下来,包括15.0.2.153的文件一起下载下来,然后我安装15.0.0.145的版本,然后就会自动把15.0.2.153给安上了,还有下载的器件也一起给安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我把要下载的几个文件都下载下来,包括15.0.2.153的文件一起下载下来,然后我安装15.0.0.145的版本, ...

下载主程序和更新,然后先安装主程序,后安装更新文件,再破解。一般在安装的时候将安装程序和更新文件放一起的话会有自动提示的。我自己用只安装了主程序没有安装更新。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添加个 和谐文件   在WIN7 64 和谐成功

能否把和谐完的文件给我一份,我电脑和谐不成功,谢谢、、、1170513392@qq.com

网友:
这个破解的文件是哪几个(包括gcl_afcq.dll)?谁破解了能给我发一下吗,灰常感谢!!!1170513392@qq.com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能否把和谐完的文件给我一份,我电脑和谐不成功,谢谢、、、

已发 怎么和谐 里面有说明  一步一来 肯定能成功 我就是 按照说明 搞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已发 怎么和谐 里面有说明  一步一来 肯定能成功 我就是 按照说明 搞的   ...

非常感谢,但是还是原来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出来的弹窗显示gcl_facq.dll大小或者版本不匹配、、、、

网友H:
引用 网友J:
非常感谢,但是还是原来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出来的弹窗显示gcl_facq.dll大小或者版本不匹配、、、 ...

你装的 那个 版本 ? 我 WIN7 64 装 Quartus II 15.0 (64-bit)   就 和破解成功了 你按照 读我.txt 文件 说的 一步一搞  要用管理员权限 运行  不行就删除源文件夹  重装  再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装的 那个 版本 ? 我 WIN7 64 装 Quartus II 15.0 (64-bit)   就 和破解成功了 你按照 读我.txt 文件  ...

我装的LZ发的这个版本,也是按照步骤来的,我记得之前装过13的,破解了,也安装了device,但是编译不支持器件,这才换的15,没想到一样的问题,再装一遍吧,谢谢

网友:
这些东西更新太快了,动不动软件就不支持了

网友K(2015-09-30):
引用 网友H:
添加个 和谐文件   在WIN7 64 和谐成功

chrome说这个文件有毒,是不是误报?

网友:
引用 网友K:
chrome说这个文件有毒,是不是误报?

所有的和谐文件杀毒软件都报毒  没事的  。。

网友L:
Quartus II Programmer  有没有针对32位 Windows系统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L:
Quartus II Programmer  有没有针对32位 Windows系统的版本?

我没有x86系统的电脑,无法测试
有 12.0以前有区别32位64分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x86系统的电脑,无法测试
有 12.0以前有区别32位64分开的

好,我试试看。

网友:
正用得上 谢谢

网友(2015-11-25):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SOC、DSP Builder、Altera OpenCL这些组件是不是都要逐个破解啊,如果是的,有没有破解方法

网友(2016-09-29):
谢谢楼主,正在入手中!

网友:
太好了,正在使用!

网友(2017-01-15):
Cyclone III也不支持了,

网友M(2019-04-16):
引用 网友H:
添加个 和谐文件   在WIN7 64 和谐成功

請問一下有QII 15.0 linux版的破解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M:
請問一下有QII 15.0 linux版的破解器嗎?

自己在eetop上找到了,上傳上來。

网友(2019-07-13):
15都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