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款不同的内存条,都是DDR2,为何点不亮电脑?

楼主(2015-05-14):
金立的是2G条,只有一根,两整个双通道,结果杯具了,下两根插主板根本点不亮,插一根也不行,。。。。。。换回前者正常。插槽有4个,颜色顺序为紫白紫白。

网友A:
我记得淘宝上有些内存比较便宜   说是AMD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淘宝上有些内存比较便宜   说是AMD专用的

我记得某些电脑用水电可以开机,用火电老报警。。。。。。

网友:
频率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记得某些电脑用水电可以开机,用火电老报警。。。。。。

其实真的有这种内存,说白了就是检验过不去的次品芯片做的。AMD的芯片组检验内存时序没Intel这么严格,有的时候自动改下时序就混过去了。Intel用这种内存就一个劲儿的重启。原来我在同学家看到过:)
这个和玄学没关系。

楼主:
仔细一看,一个1.9伏,一个1.8伏?跟这个有关系?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真的有这种内存,说白了就是检验过不去的次品芯片做的。AMD的芯片组检验内存时序没Intel这么严格,有 ...

扯淡,谁告诉你AMD专用条是用次品做的?内存只要有1个bit出错,系统自检都过不了。

所谓AMD专用条,其实是XXMx4的颗粒,这类颗粒容量大,但是因为主板内存规范是Intel出的,Intel为了限制普通家用电脑的使用范围,x4的颗粒是禁止给家用电脑用的,说白了就是一个if...else...做的工作,跟RECC的一个道理,只不过芯片组厂商BIOS不开源罢了。如果开源了,谁还会去买高价家用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扯淡,谁告诉你AMD专用条是用次品做的?内存只要有1个bit出错,系统自检都过不了。

所谓AMD专用条,其实 ...

X4颗粒一般应用场景?

网友:
橡皮擦下金手指

网友:
引用 网友D:
X4颗粒一般应用场景?

所有服务器。

网友:
AMD专用内存条?插在INTEL主板是不能识别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记得某些电脑用水电可以开机,用火电老报警。。。。。。

自己见识少,还反过来讥讽帮助回答你的问题的人。

---------------

AMD专用内存采用的服务器内存条颗粒是4bit标准,而4bit标准的内存颗粒在国际标准规范中所定义的使用范围是服务器PC,Intel产品是依照国际标准的规范去设计,在所有Intel规格的民用型主板,对内存只能辨认 8bit*1bank、8bit*2bank、16bit*1bank;如果插上的是以4bit颗粒规格所制作的内存条,是完全无法辨认的。

那为什么民用的AMD主板可以兼容的呢?有一种说法就是AMD把Workstation(工作站)的技术下放到PC端,故AMD主板对内存接受的范围较广,4bit * ( 1bank &2bank )、8bit * ( 1bank & 2bank )、16bit * ( 1bank & 2bank )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见识少,还反过来讥讽帮助回答你的问题的人。

毫无讥讽之意,而是开个玩笑,水火电之说也是本坛友力主的一大笑点,您不要太过敏感。

PS:对您后续之见解无论对错,都表示感谢。

网友:
最近我也遇到了楼主这种情况,P43老主板,E2600CPU XP系统只要硬件有一点点变化(加个光驱,或者加根内存条)系统就点不亮电脑,BIOS都进不去,硬件还原就好了。
以前是OK的,系统出问题之后重做系统就出现这种问题,找了一圈没找到问题,现在光驱和一根2G的内存条都空在那。
有知道请帮忙指出,真心请教!

网友:
如果只单插下面的任意一条内存条都开不了机, 那就是内存条坏了, 没有别的解释。

楼主:
AMD专用内存绝不是空话,有图为证,不是广告啊。

网友:
前天在京东买了条4g的ddr3内存

网友:
在x200t上不能开机,在Fujitsu本上可开机

网友:
但会不定期死机

网友:
只能退货买条二手三星还在路上

楼主:
愿大胡子成功退货。

网友(2015-06-30):
正常

兼容性不好或者说后者就是组装货

网友F:
Intel又不产内存,他为何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F:
Intel又不产内存,他为何这样做?

内存规格是JEDEC制定的,Intel是最有话语权的成员,Intel说A,JEDEC就得跟着说A。据说内存厂生产内存芯片是要给JEDEC上贡的。

网友:
注意频率.有些是不能向下兼容的.

网友:
之前图便宜在X宝上买过两条所谓的AMD专用条,死活没法建双通道使用,一建就黑屏不开机。但单通道使用时无论用内存测试工具怎么测都没问题。单通道跑了一年多点就挂了,开机黑屏没法启动。

网友G:
按理说如果真只是4bit颗粒和8bit颗粒的问题的话,本来用于服务器的4bit 颗粒应该更可靠才对,而且跟服务器沾边的东西价格应该更高才对,这里面的水很真的不浅。那位知道内幕的兄弟来给大家解解惑?

网友(2015-08-26):
引用 网友G:
按理说如果真只是4bit颗粒和8bit颗粒的问题的话,本来用于服务器的4bit 颗粒应该更可靠才对,而且跟服务器 ...

是旧的颗粒, 不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