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RDMK22F 无法OpenSDA无法下载

楼主(2015-05-14):
刚接触FSL,使用FRDMK22FUG Demo板,MDK4.72 按键QSG,

1、下载了 JLink_OpenSDA_V2_1_2015-04-23.zip,更新驱动成功,

2、使用Demo程序hello_world,按照Jlink的操作方式,如下图,

3、下载的时候出现下面的错误: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大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
OPENSDA 就是很操蛋的 直接用jlin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SDA 就是很操蛋的 直接用jlink吧

主要是Demo板上已经集成了OpenSDA,不用再引线出来外接Jlink,挺方便的,前提是OpenSDA稳定,不那么“操蛋”...

网友:
楼主,你好!点击你2图中flash download,然后添加下flash的地址就好了。

网友B:
看看你的program algorithm里面有没有选项?
如果没有选项,点击add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program algorithm里面有没有选项?
如果没有选项,点击add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如果还有问题,欢 ...

一开始的时候就在这里添加了的,还是同样的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
楼主,你跑的是哪个代码?
我这边试下,还有你MDK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B:
还有,楼主,你用JLINK_COMMANDER 链接下,看看能不能找到内核?
找到内核之后,你输入 : unlock kinetis
先全片擦除下试试。
我这边用FRDM-K22跑了KSDK1.1.0的helloworld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楼主,你用JLINK_COMMANDER 链接下,看看能不能找到内核?
找到内核之后,你输入 : unlock kinetis

问题依旧,感觉是不是工程里面没有设置对

网友:
你跑的是哪个代码?请说清楚。
工程默认设置过了,不过是CMSIS的,你要用JLINK,肯定要自己选择下。
另外,你代码库文件编译过没?

网友:
你的代码在哪里下的?是SDK还是什么?

网友:
看到你,MDK4.72 , 你MDK版本实在太低了,你去下载个MDK5。
KSDK1.1.0要求MDK版本为5.11以上。

楼主:
问题已解决,3Q斑竹....

1、应该还是MDK版本问题,之前项目一直用的是MDK4.72,估计是对OpenSDA支持问题,今天换了个最新的MDK5.14.
2、KSDK又更新了,最新的是KSDK1.2.0,这个速度,赶不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3Q斑竹....

1、应该还是MDK版本问题,之前项目一直用的是MDK4.72,估计是对OpenSDA支持问题, ...

更新之后,没有下载的问题了是吧。

网友: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