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RxD端口有数据输入,但是RI标志位没有变化?见下

楼主(2015-05-14):
51单片机,RxD端口用示波器能检测到有数据输入,但是程序内部RI标志位貌似没有变化,SBUF中的数据读取不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万能的坛友们能不能帮忙看一下。收发端的波特率都是一致的,附上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stdio.h>

sbit led = P2^1;
unsigned char a;

void delay1ms() //时延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i=500000;i>0;i--);
}

Initial_com() //串口初始化函数
{
        TMOD=0x20;
        SCON=0x50;
        TH1=0xf3;
        TL1=0xf3;  //设置波特率为2400
        TR1=1;
        EA=1;
        ES=1;   //开中断
}

main()
{
        led = 0;   //led用来指示数据是否收到,初始化为灭,当有数据收到时,灯亮(见中断)
        Initial_com();
        while(1);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if(RI)
  {
   led= 1;
   ES = 0;
   RI = 0;
   a = SBUF;
   delay1ms();
   delay1ms();
   }
   ES = 1;
}

网友:
你猜INT是几位的?

网友A:
unsigned int i=500000??不越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int i=500000??不越界?

keil中没有警告,刚赋值50000,也是不行,换成发送程序,可以正常发送数据,就是接收有问题,好奇怪。

楼主:
没有用到外部触发中断,应该不考虑INT吧?!

网友B:
首先把LED= 1拿到if语句外面,确认是否有发送和接收中断,若是有接收中断,肯定是你if语句里面的有问题,去掉delay

网友:
原来二楼都是真相,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把LED= 1拿到if语句外面,确认是否有发送和接收中断,若是有接收中断,肯定是你if语句里面的有问题,去 ...

还是不行,很奇怪明显已经收到数据了,为什么进不了中断。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RXD端口出来的线跟旁边的走线连在一起了,谢谢大家的解答。非常感激!

网友:
楼主先看看硬件有没有问题?把通讯口初始化成普通引脚,然后驱动led 看芯片有没有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