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7066最大峰值电流能到6A?封装那么小能承受的住?工作电...

楼主(2015-05-14):
SY7066最大峰值电流能到6A?封装那么小能承受的住?工作电流有多少呢?

网友:
请翻译下“Peak Current”。

楼主:
那正常的工作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
datasheet上效率曲线看,测试到了4.6A吧,要不然那曲线就是吹水吹出来的了!
芯片来说,主要还是散热问题,散热好,应该也可能吧

楼主:
关键管脚那么细,pcb走线能达到4.5A实在不敢想象。

网友A:
6A是开关管峰值电流,不是输出电流。
实测3.6V输入5V 3A输出效率在93%左右,铺铜面积不大,发热还可以接受,IC表面估计60度左右吧。

网友B:
人家管脚是有厚度的,pcb走线的厚度才多少?过流能力当然不能直接比。。。

网友C:
你让那些主板电源情何以堪,上百安培的电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管脚是有厚度的,pcb走线的厚度才多少?过流能力当然不能直接比。。。  ...

这个封装的管脚估计是直接一堆小铜块焊在硅片上再封装成型的,所以电阻和热阻都超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让那些主板电源情何以堪,上百安培的电流哦

和主板没关系,LZ说的是SY7066的封装小,你看我6楼的实物图吧,2mm * 2mm的QFN封装,差不多就是两个0805并排的大小,引脚间距0.5mm,PCB焊盘宽12mil,一个脚走6A峰值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主板没关系,LZ说的是SY7066的封装小,你看我6楼的实物图吧,2mm * 2mm的QFN封装,差不多就是两个0805 ...

我的意思是主板上还有芯片封装很小,但是电流非常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1#detail
这颗芯片封装也不大,半桥,55A,服务器电源上的,四相可以做到200A

网友D:
引用 网友A:
6A是开关管峰值电流,不是输出电流。
实测3.6V输入5V 3A输出效率在93%左右,铺铜面积不大,发热还可以接受 ...

7066就是牛,解剖过这颗片子,硅片面积很小,mos管子的导通电阻却很小,矽力杰的器件物理工程师对标准工艺做了调整。我们怎么做,同样的硅片效率也比不了7066

网友(2015-07-10):
引用 网友D:
7066就是牛,解剖过这颗片子,硅片面积很小,mos管子的导通电阻却很小,矽力杰的器件物理工程师对标准工 ...

SY7066这款芯片在官网上找不到呢,是不是停产了?
http://www.silergy.com/

网友:
SY7066有人详细测试过吗?带载如何?效率?纹波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