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0.5mm间距的bga不小心做成无铅喷锡,会影响成品率...

楼主(2015-05-14):
大家好:这次打样10块4层板,板子上有0.5间距的bga(emmc),在选择喷锡工艺的时候,选择错了,不小心选择成有铅喷锡了。钢网也开出来了,焊接厂也联系好了,我要不要重新打样pcb。

网友:
标题是无铅,内容是有铅。 如果不过认证,其实有铅的更容易加工,呵呵。

楼主:
纠正一下,标题写错了,是有铅喷锡。

网友:
用有铅焊锡不就变成有铅工艺了,10片就没有良率问题了吧。

网友:
打样无所谓了。量产的话,最好沉金工艺

网友:
照样使用无铅SMT工艺加工,不然无法验证量产问题,喷锡应该没问题——当然认证是过不了。

网友:
一般有bga封装的都成了沉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