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平价光轴有没有还比较光的?

楼主(2015-05-14):
问光轴厂客服, 许多不知道表面粗糙度为何物, 还有的报个0.04um的, NND那可是光学镜面了. 咱用不了那么高的, 想问问大家用的光轴, 磨光和电镀还算比较好的, 就是看着亮一些的, 能否推荐下. 我那个用塑料轴套, 不光很快就磨没了. 自己找了好几天, 样品也订了些, 还不太满意. 先多谢了.

网友:
不会吧,光轴会很快把塑料磨没了?是塑料不对吧?试试铁氟龙或者尼龙?

楼主:
光轴比较粗糙的话是可以很快将塑料磨损的, 如果光轴比较光,再加上润滑油膜, 在一定的工作压力和速度范围内, 塑料基本上不会磨损, 当然也是特种耐磨塑料, 而塑料轴套的静音和顺滑不是一般金属套能比的.

PS 理论上说是很好的,但是国产货的质量确实让人头疼, 很想找到也是认真做事情的厂家.

网友:
试试别的塑料吧

网友:
试试线轨丶滑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轴比较粗糙的话是可以很快将塑料磨损的, 如果光轴比较光,再加上润滑油膜, 在一定的工作压力和速度范围内, ...

看来你是工作压力比较大?那就加粗,增大接触面积,降低压强。
反正我看很多CD机光头组件只用一根光轴,另一边直接一个塑料滑块顶在镀锌铁板框架上磨来磨去,唱到光头老化也没见磨损了多少啊。

网友:
不可以用滚珠的套吗?有次应急用尼龙做工一个轴套,套在20光轴便宜光轴上,喷了些汽车机油就那么运行了,运行了差不多10天吧,拆的时候没见磨损,运行了差不多6十万个来回吧,算下来有400公里距离。感觉挺耐用的啊。倒是我每个一段时间会去喷机油,润滑很重要的。

网友:
不过自制塑料或者尼龙轴套有个致命缺陷,就是环境灰尘比较多的话,摩擦会越来越大,只能喷油洗掉灰尘,有点麻烦,金属成品轴套就没这问题,有点灰无所谓的。

网友:
对了,光轴去买的话,有所谓的硬轴和软轴,必须买有镀层的硬轴。我的鉴定方法很土啦,去买把碳钢的剪刀去扎就成了,扎不动的就差不多ok了。这类东西,多跑跑市场,多问几家,总会有合适的货的,不出门跑啥也搞不定的。

网友:
磨损跟光轴关系不大吧?更换塑料材质或者加粗轴的直径,直径大了线速度就小了,

网友:
纠正一下,是直径大了,线速度一样,转速就低了

网友:
含油青铜轴套,不二的选择

网友:
换自润滑铜套。

楼主:
网上找到一种不锈钢的镜面光轴,好称Ra0.05, 但是价格高10倍, 这个有人用过么?

楼主:
PS 一般光轴和塑料滑套在实验室里或许是不磨损的, 但是量产或者到客户手里就不同了, 这是个比较纠结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现场灰尘的原因,可以考虑增加防尘圈

网友:
用羊毛做成防尘圈,安装在滑套两端。
润滑很重要,看国外进口设备都是用乳白色润滑脂。

网友(2015-07-12):
试试南京工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的产品:精密滚动导套副,不过价格比较贵啊!

网友:
滚珠轴套不容易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