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攻略2- 在海尔开发板上写第一个程序

楼主(2015-05-15):
转载海尔单片机使用心得

楼主:
blink194的意思是闪动用子板芯片HR7P194。
创建好后找到后缀为.asm的文件,重命名,然后打开并把以下代码复制粘贴过去:
#include <hr7p194.inc>

timer1 equ H'0021'
timer2 equ H'0022'

    ORG       0X0000
    GOTO        MAIN

delay  movi 1ff
        mova timer1
down    jdec timer1,1
       goto delay2
        ret

delay2 movi 1ff
         mova timer2
         down2 jdec timer2,1
         goto down2
         goto down

MAIN

        section 1                   ;in memory block one
        movi b'11111111'
        mova ANSEL
        movi b'11111111'     ;make port A input
        mova PAT
        movi b'10111111'     ;make port D input, except PD6
        mova PDT
        movi b'11111111'      ;make port B input
        mova PBT
        movi b'11110000'      ;make port C input
        mova PCT

        section 0                     ;in memory block zero

start
        movi b'00000000'
        mova PD

        bss PD,6
        bss PC,0
        bss PC,1
        bss PC,2
        bss PC,3
        call delay
        call delay
        bcc PD,6
        bcc PC,0
        bcc PC,1
        bcc PC,2
        bcc PC,3
        call delay
        call delay
        goto start

         END

保存完毕后,选择芯片下载时序。然后生成解决方案就可以跑程序了。这个程序使得5个绿色灯不断地闪动,非常耀眼的。他们的电阻470欧姆太小了,应该换成1K欧姆。

楼主:
程序编写的过程中要注意存储体组。

网友:
这么久了,还有沙发!

网友:
哈,国产的,支持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编写的过程中要注意存储体组。

感觉说的就是一堆废话。

网友(2015-07-01):
还在用汇编啊

网友:
还是用C吧,用汇编总是感觉太怀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