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是我顽固不化,难道铜厚薄2.5um一点影响都没有?...

楼主(2015-05-15):
昨天订了10万张大料(a级料 有水印,铜厚17.5um  ),板材大张,带来无形的成本压力,kb板材专程为10万张大料排了集团高管(我们算是他们的大客户)过来进行洽淡合作,对于我们来说,希望价格更低,品质更好的产品,在价格洽淡比较胶着的时候,他们再度给我们建议,为什么不用薄一点的铜厚,薄2.5um,价格便宜5元一张,举了很多例子,不要说样板厂,而其中有一个我心目中认为是我们的前辈,非常有名的梅洲厂也在订这种料,而这些厂都同样告诉他,薄2.5um一点点影响都没有,而我坚持要17.5um,难道薄2.5um真的没有一点影响?难道是我不懂的变通,我笑一笑放弃他们善意的建议,订了标准的a级板料,坚持品质,同时我敢说,现在的样板厂及小批量厂99%没有一家订kb的标准a级料!

网友A:
有时候吧,省料未必是坏事,

对LZ的行业不清楚,不敢乱说,但是万事要有实践 10万张每张能省5元,不少了,可以为此下功夫验证一下是否真的没有影响

如果验证真的没有影响,无论对自己的企业还是对客户都是节省了一笔费用,

如果有影响那么就坚持走品质的路线,一直走下去,会有回报的

网友:
这两个月好像铜涨了不少,二季度是旺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吧,省料未必是坏事,

对LZ的行业不清楚,不敢乱说,但是万事要有实践 10万张每张能省5元,不少了, ...

无从验证?传统路,做了几十年的,都是17.5um的铜

网友:
难道没有备用供应商?一家供应商的话基本就是卡住你的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从验证?传统路,做了几十年的,都是17.5um的铜

LZ是这个行业里的人,我是个门外汉。

我乱说一下,LZ别当真,就当我们闲聊了

从辩证法的角度出发
既然做了十几年了都是17.5UM那么为什么当初是这个数值?能否查到资料?或者向行业里的人请教一下,这样倒着推理,是否能找出些蛛丝马迹来?

从主楼的帖子里的信息来看,已经有工厂做了(2.5UM),是否可以调查一下他们这样做了多久了,如果长时间的话,没有出过问题,那么也能说明2.5UM是可行的

也许在17.5UM之前是20UM,后来改成了17.5UM,万事都有个过程的

但是作为一个企业,这样“减料”的风险也要考虑的,

是否可以先小范围是试行? 给客户说明,让客户明白,让客户有选择、
同时自己的企业记录数据,用一手实用数据,来证实(2.5UM)是否可行无问题

当然这些要花费一定的精力与时间甚至资金

但是这个都应该是这得的,作为企业来讲能保证品质的前提下能降低成本,这个是自己和客户双赢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尽的事情

当然我仅仅是纸上谈兵,LZ是企业的实际超盘手 老板,我说理念是班门弄斧了!

网友:
差价不大的情况下坚持品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吧,省料未必是坏事,

对LZ的行业不清楚,不敢乱说,但是万事要有实践 10万张每张能省5元,不少了, ...

简单一算就知道,1 - 15 / 17.5 = 14%,截面积减小14%意味着载流能力减小14%,再加上导热能力的差别,对大电流电路的影响无法忽略。

网友:
支持用17.5 , 别听门外汉的建议

网友:
肯定会有影响的,具体多少不好说。
但是站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今天认为减一点点铜厚影响不大,明天就会其它地方减一点,后天再减一点点别的。单次减一点是没影响,但各方面都减一点点,最终就会造成巨大的品质差异。到时候做到低质低价时,想恢复到高质高价的时候,发现再也回不去了,行业已经做烂了,劣币淘汰良币造成恶性循环,高质高价的东西再也卖不出去了。
好多行业就是这么做烂的,大家看看去五金店买个阀门看看,大多数都是那种很便宜但壁薄得跟纸差不多,一用力就断了的。都是各厂家图便宜铜壁越做越薄,降点价格好多卖点量,结果到最后成了一堆劣品在那竞争,良品卖不出量。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永远是有道理的,不要在价格上给供应商压的太死,最后两败俱伤,既然自己能赚钱了,就应该给供应商合理的利润。

网友:
铜厚与载流,阻抗控制都有影响的

网友:
看到这个帖子,我的心里真的很沉重,我只想说一句:如果,如果你的成本压力太大,赚不着钱,请涨价!我支持涨价,绝对不能为了降价而采用更薄的板子,请不要跟风把行业做烂了!如果有个别客户,他们确定他们自己的板子电流很小,那么可以为他们订薄铜板帮他们省成本。

网友:
你那叫固执。。。。。

说句实话,就样板而言,铜箔已经够薄了,反正我的经验是:焊接上就别拆换,焊盘容易掉,,,,那么再薄2.5um根本无所谓。。偶支持用15um的再降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从验证?传统路,做了几十年的,都是17.5um的铜

只能说对于大部分电路17.5um和15um几乎没有区别。等于是把原参数降到86%。
但肯定是17.5um的要好于15um的。
如果大批量生产,可以考虑在这个地方节约成本。
但是嘉力创是做打样,不是批量生产,所以还是选好料子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简单一算就知道,1 - 15 / 17.5 = 14%,截面积减小14%意味着载流能力减小14%,再加上导热能力的差别,对 ...

大电流的地方,增加走线的的宽度,不上漆 波峰焊或者回流焊的时候,在焊一层锡

这个设计的时候可以搞定的吧

网友C:
单位门前有个面馆,去年外边大部分面馆涨价,它没涨,但是它给的量却少了,现在它的顾客越来越少,吃不饱谁去。呵呵!

网友:
打厚铜的名号用薄铜,这个有问题。大电流,粗略的阻抗控制都需要重新算过。
如果明确指出用薄铜,那没问题,想要便宜自己跟着改设计参数即可。

当然,支持使用行业默认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位门前有个面馆,去年外边大部分面馆涨价,它没涨,但是它给的量却少了,现在它的顾客越来越少,吃不饱谁 ...

一份吃不饱,2份吃不完,且价格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的地方,增加走线的的宽度,不上漆 波峰焊或者回流焊的时候,在焊一层锡

这个设计的时候可以搞定 ...

假如板子的大小已经限定,你怎么改。有些东西需要考虑全面。

网友:
我还是支持LZ的这种做法,看似是顽固不化,但是在技术方面,有些东西就得坚持这样理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的地方,增加走线的的宽度,不上漆 波峰焊或者回流焊的时候,在焊一层锡

这个设计的时候可以搞定 ...

不是所有场合都可以开窗上锡的,也不是随便说加宽就能加宽,而且像开关电源这些,走线小改一下都有可能影响EMC,差了15%的铜厚是很要命的。

网友:
铜厚很重要吧,至少我们产品中经常有大电流走线,厚一点心里踏实。

网友:
肯定是有影响的,目前公司的产品有多路大电流的,都是以前设计好的,量大为节约成本上面也没有加锡,这样按17.5计算有约1.5~2倍余量,如果铜变薄无疑给产品带来风险,除非加锡,也不可能再改设计,因为有次在昆山某厂做的板子就有线路烧断的现象,所以我们现在都给供应商合同上强调这个的,

网友:
支持,现在还能这样顽固不化坚持自己操守的人实在不多了,整个社会处处是道德沦丧人性扭曲,真心佩服能始终坚持自己初衷的人

网友D:
15um最后做出来还是1oz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um最后做出来还是1oz不?

1oz的来历是  板材:35=17.5+过孔沉铜18-20  (中间有微蚀会去掉-2um左右)

网友:
很讨厌偷工减料的板子,铜一薄烙铁多蹭几下焊盘就容易掉。

网友E:
基铜不够电铜补,反正最后能达到35u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基铜不够电铜补,反正最后能达到35u就行。

电铜应该更贵吧,电也要花钱的

网友:
可以让用户选铜厚,
最近做大电流板,要厚铜,目前好像只有4oz,不知有没有更厚,哪里能做

网友:
如果是小量的板子,用17.5um算是坚持,也免的被说偷工减料,但是如果单机种巨量生产,又没有大面积铺铜的板子时,被蚀掉的铜也是客户的成本,氨水里的回收铜也不会回给客户,为了能快速蚀刻,铜皮才那么薄,以前都是先作负片二铜,这样保障了使用者的厚度,也节约了被蚀掉的铜量,现在大家是否还会先作负片二铜吗?  这样的工艺成本应该很难有足够的利润了,大家都在比便宜.

不管厚薄,只要能据实告知,要好要普通要差,由客户自己决定,又要好又要便宜,不是工厂不愿意,而是工厂也得有利润,才活得下去.

楼主:
买电线中,所有的电线,包括知名商标,国标,厂标,客标,这是圈内人公开的秘密,你不点破,他们装不知道,是成本惹的祸,还是中国人没有坚持自个的底线!

网友:
我想说的是嘉力创是不是应该进一些3OZ甚至是4QZ的板材,想做厚点的也 只能是2OZ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的地方,增加走线的的宽度,不上漆 波峰焊或者回流焊的时候,在焊一层锡

这个设计的时候可以搞定 ...

如果宽度不能增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是这个行业里的人,我是个门外汉。

我乱说一下,LZ别当真,就当我们闲聊了

你不仅仅是门外汉的问题,而是没脑子的问题。
你老板本来给你一个月发17.5K,现在“从辩证法的角度出发”,决定每个月少你2.5K。

这个是自己和老板“双赢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尽的事情”

网友:
有个疑问,PCB流程里,有一步骤是要对铜板沉铜的。最终板子线路的铜厚度是可以通过电镀时间控制的吧,他们少2.5,你们可以加2.5么?

网友:
能这样坚持品质的有几个?

网友:
铜箔薄了,至少焊盘强度会受影响

网友:
1张大料就5元差价,提议涨价的你让袁总该涨多少?
提议去验证15um的板材,给客户降价的,你让袁总该降多少?

网友:
为嘉立创点赞,绝对支持不减铜厚,能提供2oz或以上铜厚的选择更好

网友:
什么是脊梁,这就是脊梁,支持楼主!

网友:
我年初花了1天时间在各个部门公关,企图让公司的2/4层板转到JLC,最初当初有很多人质疑

直到他们见到板子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提出关于质量的问题~~
(我们的多层板合作伙伴是兴森,对质量要求一直很苛刻)

网友:
作为嘉立创的一位客户,希望贵司能坚守底线。

网友:
绝对支持不减铜厚!

网友:
价格可以涨,品质不能减。

另外建议接做一些高端的PCB,价格可以高一点,时间可以长一点。 市场可以逐渐培养的。

网友:
坚持底线,支持jlc

网友:
还是支持坚守底线~如果确实有困难,可以适当提高价格,或者提供两种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电线中,所有的电线,包括知名商标,国标,厂标,客标,这是圈内人公开的秘密,你不点破,他们装不知道, ...

尽快提供一站式样板制作服务,争取更高的服务溢价。做一次样板板子真不差那几十块钱,能为客户省时间提高效率,客户多赚的钱远超过他的开支增加。
我发现嘉立创的元件商城真的很好用,假设JLC采购节约了我的3小时劳动,那我可以把这三小时时间用来做开发,这几个小时能多赚几百块。因此只要商城有器件,我绝不考虑别处购买。
服务足够完善的时候,就算对手将打样费用折到现在的一半,也没法与JLC竞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位门前有个面馆,去年外边大部分面馆涨价,它没涨,但是它给的量却少了,现在它的顾客越来越少,吃不饱谁 ...

我这边是价格涨了,浇头却没以前多了,最好的例子是兰州拉面,真佩服他们的刀工,真的是薄如纸啊!刚开始我们中午经常吃,现在几年不去了。
我不反对涨价,但涨价后一定要保证原来的质量或改进。

网友:
我宁愿 涨价 也 不要 铜厚 掉 2.5 ,扛住。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简单一算就知道,1 - 15 / 17.5 = 14%,截面积减小14%意味着载流能力减小14%,再加上导热能力的差别,对 ...

计算方法不对的。最终电镀完的厚度是35um。

网友:
我支持宁愿涨点价也不能减铜!

觉得减铜无所谓的人,总有一天自己会被坑进去,会吃大亏的

网友:
减铜厚度带来的问题不少,载流下降,内阻增加,载流线路温度上升,宽度小的焊盘多焊几次焊盘与连线处可能被溶解

网友:
可以加价,不能减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计算方法不对的。最终电镀完的厚度是35um。

其实核心问题并不是有没有差别和差多少,而是诚信问题。
一直以来PCB厂的铜厚都是按1Oz = 35um来算的,如果换成15um的板材后铜厚标明是0.93Oz也没问题,但继续写1Oz就是偷工减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是这个行业里的人,我是个门外汉。

我乱说一下,LZ别当真,就当我们闲聊了

这不是行内行外的事,这位兄弟做的是什么产品,保证这辈子不会接触。人家外国都是想着怎么把产品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1oz的来历是  板材:35=17.5+过孔沉铜18-20  (中间有微蚀会去掉-2um左右)

学习了,我一直以为板材的铜厚就是35呢,所以做板的时候我就特别注明要35u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