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在线更新的中断向量表的问题

楼主(2015-05-15):
我把.XCL文件中的中断向量表地址改了,想做一个次级中断,做一个原来中断的映射,

同时在程序中把中断转移到修改后的地址,

可是我要用到这个中断,就是需要在这个中断里写代码,那
#pragma vector=?
__interrupt void intec_8(void)
这个地址该怎么写啊?
我改的TIMERA0的地址,原来是0XFFEC,我的映射中断地址是0XF9EC;
需要在头文件里改这个地址吗?为什么我直接在图二的跳转指令后写中断程序,执行不了呢
求大神相助

网友A:
复位向量地址只能是FFF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向量地址只能是FFFE

可是我修改了复位向量地址后,生成的TXT文件已经变成:

这样不是表示成功了吗?

网友B:
这个需要在原中断入口加跳转,430的中断入口是固定的,虽然你将程序中的入口地址修改了,但实际上中断并不会直接从程序的入口进入,还是从原始入口进入的

网友:
可是我要用到这个中断,就是需要在这个中断里写代码,那
#pragma vector=?
__interrupt void intec_8(void)
这个地址该怎么写啊?

这个原来怎么写现在还怎么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在原中断入口加跳转,430的中断入口是固定的,虽然你将程序中的入口地址修改了,但实际上中断并不 ...

我在程序中写了跳转的啊,编译就报错
我要在中断中写程序让它执行
#pragma vector=ISR
不管我的ISR是写原始中断地址和现在改到的中断地址,都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程序中写了跳转的啊,编译就报错
我要在中断中写程序让它执行
#pragma vector=ISR

你不会把两个不同中断入口地址放在同一个程序里面吧

网友(2015-06-27):
430中断向量是不可改的。

网友:
在原中断入口加跳转,以前做个430的一个bootload,就是那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