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PLAB X IDE 用PIC KIT3 调试下载,显示连接失败

楼主(2015-05-15):
使用MPLAB X IED 用 PIC KIT3 调试下载,显示连接失败,
但是用MPLAB IPE v2.35  下载就成功,不知为什么?

如果PIC 的调试工具能像JLINK OB 一样方便,便宜就好呀! !如果MPLAB 的IDE能像  Keil   那个方便就好呀!!!

网友A:
把提示的图切一个上来

网友:
IDE编程是很方便的,KIT3调试下载,我还没成功过,芯片是PIC16F1933,从来都没成功过!当时项目有点急就没关注这个,调试的时候也就没仿真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提示的图切一个上来

提示”连接失败“
后来我把  MPLAB IPE v2.35   关掉,MPLAB X IDE 就可以下载了, 可以是MPLAB IPE v2.35 占用了PIC KIT 3

网友B:
我用过这个KIT3开载过PIC16F676,下载和调试都可以,就是脱机写的时候写上三五个就死一回机,在X宝买的,后来卖家说出新版了不会死机了,但是后来我不用PIC了。

网友:
MPLAB IPE v2.35是啥玩意,没用过,你开2个需要用到PICkit3的程序,哪肯定不行啊,记得有一次MPLAB IDE非常退出实际上进程还在,再次运行IDE后就发现PICkit3不能正常工作,重启后就好了

另3楼的,最近用正好用MPLAB X IDE调试PIC16F1937芯片,好像还好吧,虽然速度慢了些,但还是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这个KIT3开载过PIC16F676,下载和调试都可以,就是脱机写的时候写上三五个就死一回机,在X宝买的,后 ...

676好像不支持KIT3调试,是不是要加个仿真调试头?

网友:
支持啊,直接插在那五芯的排针上就行了。

网友C:
遇到同样问题,单独的pickit3软件烧录没问题

网友:
最近PIC又开始热起来了?

楼主:
对PIC又爱又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同样问题,单独的pickit3软件烧录没问题

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网上不是有一个  升压电路的  L1电感容量 过大吗?  换一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