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做了个等离子扬声器实验

楼主(2015-05-15):
原理是用KA3525半桥驱动升压变压器产生1万伏高压电放电,用音频信号调制高压电流大小,从而改变电弧中等离子气体的膨胀幅度,声波变由此产生了.

楼主:
视频连接http://pan.baidu.com/play/video# ... 173724.3gp&t=-1

网友:
好像看不了,

网友:
感觉很NB啊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o6A7gpG

网友:
链接不存在

楼主:
试试空间能不能看到http://user.qzone.qq.com/8622106 ... x0mlADpIYjlZOKV67s_

网友:
听着有啥不同?

网友A:
新疆有个工地,塔吊的铁钩在地上滑动时会发出附近电台的声音,这个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疆有个工地,塔吊的铁钩在地上滑动时会发出附近电台的声音,这个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

真的假的?

网友:
http://www.tudou.com/v/hW_Wc5UrEHo/&resourceId=0_05_02_99/v.swf

网友A:
http://tv.sohu.com/20110821/n316903961.shtml
再来一发

网友:
我靠,特斯拉 远程无线送电实现了,这么高电压电流 充电 电灯都没问题了,(附近有发射台把,地面估计有检波滤波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tv.sohu.com/20110821/n316903961.shtml
再来一发

太神奇了

网友:
好神奇,塔吊上怎么有电了呢???

网友(2016-03-25):
LZ可否发电路出来让大家焊一个来玩玩呢?

网友:
放电的管子叫什么

网友:
楼主做个等离子消毒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塔吊再升高一届 是不是就可以换一个台了。。。

这个发射塔就在边上,谐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塔吊再升高一届 是不是就可以换一个台了。。。

除非两座发射塔都在一个地方才可以换台  这种粗暴接收要消耗很大功率

网友:
感觉线圈好细好细啊  但是火花感觉好粗?电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