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法的三相无刷电机怎么无霍尔驱动?

楼主(2015-05-16):
如题,网上能找到的所有关于无霍尔无刷直流电机的资料都是Y形接法的,其中两相通电,检测另外一相的反电动势的过零点来换相,如果是△接法每次通电就是三相一起通电,反电动势检测过零还有用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没有人来讨论一下吗?

网友A:
不要把这类电机和三相交流感应电动机混为一谈

网友:
顶个,LZ是在做电调吗?我也在做,目前在开环加速切入到闭环时碰到了问题,反电动势波形与预期相差很大,分析了很久,暂时还没得出解决方案

网友:
目前四轴用的电机绕组貌似很多都是三角形接法,刚才我给朗宇客服沟通了一下,确认朗宇Angel A2212电机内部绕组是三角形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把这类电机和三相交流感应电动机混为一谈

三相无刷电机本来就有Y和△接法

网友:
我来说一句,可以不用管什么星形还是三角形,就按三角形的来做就可以了。

网友:
三角形和星型接法对无霍尔来说,只是过零点相位差30度,其它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