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了,TI M3 掉程序

楼主(2015-05-16):
各位电工、前辈好:
       最近又发现TI的一款 ARM M3芯片又犯神经病了,请教各位电工是否发现类似毛病?
病者描述如下:
    1.提交测试10台机器,有8台开机2-3次(220V电源关->开)以后,机器死机不动作。
    2.然后将机器主控M3芯片,重新烧录,关开机几次,有可能由死机。如此,反复。
    3.将主板电源IC从DC-DC 更换为LDO, 飞线,再烧录,开关机测试,以上8台不良机器正常。
-------------------------------------------------------------------------------------------------------
系统比较复杂,有4-5路电机板,网络板,视频处理板。
系统电源输入是 24V AC,内部电源转换为12VDC-> DC/DC BUCK->3.3V->TI M3
推测是地线电流产生的纹波,导致TI M3 电源端电压不稳,掉程序?
-------------------------------------------------------------------------------------------------------
    小妹医术浅薄,只治疗了表,不知病根在哪里?实在是担心批量时再发生问题。
求解!

网友:
那可能电源有过冲

网友:
LM3S系列早就宣布停产了,原因就是掉程序啊!!
当初是小厂设计的,Flash部分的设计有缺陷,等TI收购过来之后发现怎么改也改不好,无奈只能停产,自己设计了TM4C系列来取代。
呵呵,就好像一个笨人设计的程序框架,让10个聪明人来打补丁也修不好,不如重新写更快

网友:
LM3S系列早就宣布停产了

楼主:
晕啦。TI代理商那么叫新x的,TMD一直不告诉我们这个缺陷,一直以要停产涨价为由,催我门备货。结果备了5K货,总价近10万元啊。无良奸商。打官司,退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啦。TI代理商那么叫新x的,TMD一直不告诉我们这个缺陷,一直以要停产涨价为由,催我门备货。结果备了5K货 ...

哪个规格?我们在室外产品24小时不停电工作好几千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啦。TI代理商那么叫新x的,TMD一直不告诉我们这个缺陷,一直以要停产涨价为由,催我门备货。结果备了5K货 ...

芯片本身有毛病,但是你们的使用可能问题更大,比如电源的设计和布线

要验证也很简单,弄一个DC-DC芯片的DEMO板,或者是好质量的DC-DC模块,给你的MCU供电,再做测试看看

网友:
我们用了1000多片,掉程序的比例大概在5%左右

网友:
我怎么没遇到掉程序

网友:
用过上万片,还好

网友:
呵呵,  有熟人, 早就告知了,  关系好的, 都主动不推这款芯片给你的

网友:
节哀。第一次听说掉程序。

楼主:
没权限发消息。加好友。

网友:
我们搞了2万片都没有掉程序LM3S1606
后来有STM32就没用了

网友:
这的确是个bug,TI自己也承认的。 某知名工控厂商中过招,被坑的不浅。

楼主:
TI的errata 原文:
Flash memory endurance cycle specification is 100 cycles
Description:
The Flash memory endurance cycle specification (maximum program/erase cycles) is 100 cycles.
Failure to adhere to the maximum number of program/erase cycles could result in corruption of the
Flash memory contents and/or permanent damage to the device.
Workaround:
None. Because the failure mechanism is a function of the third-party Flash memory technology used
in this device, there is no workaround. This third-party Flash memory technology is used only in the
affected 130-nm Stellaris products and will not be used in any future devices. All other Stellaris
products use Flash memory technology that exceeds industry quality and endurance cycle standards.

楼主:
flash擦写次数100啊,刚发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flash擦写次数100啊,刚发现。

100次,确实是奇葩!

网友:
遇到过DSp28335掉程序的,TI的M3没用过

网友(2015-06-30):
TI的相应芯片勘误表有说明,M3最好切到M4上。

网友:
设计开始前先看芯片勘误表,不然等死吧

网友:
LM3S系列早就宣布停产了,原因就是掉程序啊!! 公司某款产品上过当,不过板卡是外购滴,,,,,

网友:
这个事情  大概 在 1-2年前 就 很多人 知道了吧,设计的时候 不知道 ,被坑啦! 妹子 要关注行业动态!

网友:
学习了!看来以后得注意这方面了!

网友:
还好没用过,愿楼主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
擦写寿命跟你掉程序有关系么?上下电一次并不代表擦写一次啊

网友:
竟然有用TI 的M3做产品,看来小妹你双耳不闻窗外事啊,TI早就停产了,现在如果能拿到货也是市场残存的那么一点了,如果产品生命周期长的,还是换方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