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VC++绘制波形

楼主(2015-05-16):
VC++编程,怎么将实时采集到的数据绘制成波形,直接两点连线?还是有其他算法
有没有可用的控件或类

网友:
推荐挑战高难度,直接绘图

楼主:
3Q,貌似这个控件也是两点直接连线的,对吧?

网友:
MoveTo第一个点,后面的点一直LineTo

网友:
波形就这么连线连出来的

网友A:
codeproject 上有关3D Meter demo;

或者使用BCG CONTROL, 里面一堆仪表控件。

网友:
TeeChart ++;
感觉TeeChart这个控件是非常好用的,在BCB中用,在VC中也用,一个字: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deproject 上有关3D Meter demo;

或者使用BCG CONTROL, 里面一堆仪表控件。

看看,多谢

网友:
opengl直接画

网友:
学习一下,正好需要用VC++作图。

网友:
moveto lineto可以,如何取点才是难点。

网友B:
如果要画得好看,过渡平滑就需要插值,采用曲线拟合,比如beizer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画得好看,过渡平滑就需要插值,采用曲线拟合,比如beizer曲线

看了下三次贝塞尔曲线,给定四点只过两点,那不是不能反应实际值?

网友C:
用High-Speed Charting Control,不用注册ocx控件,非常方便。地址在这里http://www.codeproject.com/Artic ... ed-Charting-Contr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High-Speed Charting Control,不用注册ocx控件,非常方便。地址在这里http://www.codeproject.com/Artic ...

多谢。还缺个modbus主机协议库,有没有推荐?

网友:
我写了一个modbus

楼主:
要啊,赶紧分享下。

网友D:
我用VC写的,测试例子程序是VB的

网友:
extern "C"
{
        struct  sOneCmd{
                UCHAR        m_cID;                        //从站号
                UCHAR        m_cCommand        ;   //命令类型
                UINT        m_iAddr                ;   //short地址
                UINT        m_iLenth        ;   //short长度
                void        *m_pMemAddr        ;   //内存地址
                void        *m_FunParam        ;   //回调函数参数
                long        lFuncAddr        ;   //回调函数
        };
        struct sCycCmd :public sOneCmd
        {
                UINT        m_lPriod        ;
                UINT        m_lTime                ;
        };

        BOOL EXPORT __stdcall _InitComm2(UINT portnr);
        BOOL EXPORT __stdcall _InitComm(
                                                                   UINT portnr,
                                                                   UINT baud,
                                                                   TCHAR parity ,
                                                                   UINT databits,
                                                                   double stopsbits);
        void EXPORT __stdcall _UnInitComm(void);
        void EXPORT __stdcall _AddCommand(sOneCmd &OneCmd);
        INT EXPORT __stdcall _AddCycCommand(sCycCmd &CycCmd);
        int EXPORT __stdcall _RemoveCycCommand(sCycCmd &CycCmd);
        int EXPORT __stdcall _AddNotifyFunc(CallPROC lpEnumFunc,void *Param);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VC写的,测试例子程序是VB的

我用的是VC++
还是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VC++
还是感谢

VC调用在下面那个头文件里,
多线程读写,几乎不占用调用时间
支持单次命令 周期命令

网友:
传上来源码,自己去揣摩吧

网友:
用GDI+绘制的曲线,自己做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D:
VC调用在下面那个头文件里,
多线程读写,几乎不占用调用时间
支持单次命令 周期命令  ...

非常感谢!要研究研究才行

网友E(2017-04-14):
引用 网友C:
用High-Speed Charting Control,不用注册ocx控件,非常方便。地址在这里http://www.codeproject.com/Artic ...

十分感谢,能否在深入交流下?

网友:
你的问题有解决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十分感谢,能否在深入交流下?

可以的,是碰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是碰到什么问题了?

我想了解下该代码显示效果如何,是否占用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了解下该代码显示效果如何,是否占用资源?

这个控件实现了基本的波形显示,资源占用很小,但没有更多的波形操作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