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仿的spring 2011版示波器,准备拿去打样

楼主(2015-05-16):
先上图

     魏老师2011年的力作,到今天依然很有吸引力,能制作一款实用的手持示波器实在是很令人兴奋的事情,于是乎,根据魏老师的开源示波器资料,打算制作这款示波器,作为自己大学四年的终结,印上KUNNED的logo,致敬魏老师!
顺便问一下,到哪里打样比较好,嘉立创or淘宝?尺寸120x72 ,想做沉金板。

网友:
能开源吗?

网友:
准备无铅焊接吗?

网友:
撸主显示是7寸屏吗,要不浪费了那个大U了

网友:
我也山寨过魏坤的这个示波器,不过只画完了显示按键板,底板只画完原理图PCB部分好复杂

网友A:
楼主,能否分享下你的封装库啊

网友B:
顶楼主,看样子楼主换了DAC芯片,其实现在电源部分就不要再用LM2596了,小封装的像TPS54331之类的更合适,频率高体积小,效率也更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楼主,看样子楼主换了DAC芯片,其实现在电源部分就不要再用LM2596了,小封装的像TPS54331之类的更合适, ...

魏坤把改进的想法都说说呗,毕竟是你操刀设计的,哪里需要改进采用最新芯片啥的你最清楚,让这个超棒的开源项目不断改进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楼主,看样子楼主换了DAC芯片,其实现在电源部分就不要再用LM2596了,小封装的像TPS54331之类的更合适, ...

哈哈,还没敢换adc,想先把您的经典方案消化先。电源确实可以考虑换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分享下你的封装库啊

可以的,本来还想把只布局未连线的PCB给开源了,不知这样是否合适

网友C:
我也仿制了一台
基本配置主控MSP430F5638,模拟部分仿魏坤的冬季单通道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仿制了一台
基本配置主控MSP430F5638,模拟部分仿魏坤的冬季单通道版

不错啊,陪上外壳估计更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还没敢换adc,想先把您的经典方案消化先。电源确实可以考虑换下了。 ...

不是adc,是dac,我原来用的是个sot23封装的,你用的是msop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adc,是dac,我原来用的是个sot23封装的,你用的是msop8的

另外问下,ad8065换成双通道的ad8066不是更好?

网友:
不错!不知模拟指标是否有新的提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问下,ad8065换成双通道的ad8066不是更好?

你是指1个通道的两个AD8065换成一个AD8066吗?在频率比较高的情况下通道间的串扰不可避免,尤其是在输入小信号时,中间还有一级AD603放大,就会导致AD8066的两个放大器的输入信号相差悬殊,两个放大器是做在一个硅片上的,会引起干扰甚至自激震荡,在要求严格的设计中,每一级放大器都是要进行屏蔽隔离的,所以一定不能将跨级的两个放大器用一个双通道的芯片代替,级联的话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的。

网友:
kunnnsd   老师,你还近期会不会出新东西啊????

网友(2015-06-25):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本来还想把只布局未连线的PCB给开源了,不知这样是否合适

我把魏坤给的PDF版的PCB文件用PDF编辑软件编辑,把走线啥的都删掉了,只剩下器件位置了。
直接照着摆放器件走线

网友D:
求分享EP3C10E144C8N FPGA的原理图库和封装库,谢谢

网友E:
同学,做好了没??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求分享EP3C10E144C8N FPGA的原理图库和封装库,谢谢

这个是AD官方的库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学,做好了没??

这两天在绞尽脑汁的修   winter2010单通道版,对这电路不熟悉,不知道关键节点电压多少才合理,今天正在用Multisim边仿真边检测,还没找到头绪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AD官方的库

非常感谢

网友:
嘉立创吧

网友(2016-02-11):
楼主,建议将未布线的PCB开源

网友:
楼主,示波器项目进展的怎么样了?我觉的在原创的基础上可以做些改动,比如前面坛友说改7寸大屏之类的,这样才有吸引力,以后开源的话, 会有更多的爱好者加进来共同参与这个项目..,

网友:
楼主今后开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仿制了一台
基本配置主控MSP430F5638,模拟部分仿魏坤的冬季单通道版

有套件卖吗?

网友:
论坛有规定,不能卖,抱歉。

网友(2018-06-18):
兄弟能发一份未走线的PCB吗,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项目还没有成功吗?

网友:
这个怎样烧录的啊,有没有链接给个。

网友G:
这个怎么烧录啊,软核都已经烧录成功了,但是烧程序的时候说找不到EPCS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怎么烧录啊,软核都已经烧录成功了,但是烧程序的时候说找不到EPCS

你可以尝试烧录一个普通的fpga项目,简单的分频之类的,看能否正常下载到EPCS,如果成功再尝试烧录正式的程序

网友:
你好,这个做成功了吗,来取经一下

网友(2018-09-19):
烧录成功了,但是没屏,运行的时候能听到轻微的噪音,是FPGA芯片还是电感声?